这种接头叫什么?

楼主:
如图,这种接头叫什么?接GPRS天线的

网友:
我都叫他RF射频座,查了下貌似专业名词是I-PEX

网友:
这货叫GSC插座,不过你用这个名称,恐怕国内绝大多数商人不知道,你就说“GPRS模块天线插座”好了。

网友:
型号:: U.FL-R-SMT-1

网友:
2楼说的I-PEX也可以。

网友:
还有人叫MHF,名称比较混乱,来自多个不同的生产厂家自己的称呼。按国际标准应该是GSC。

网友:
I-PEX,不过这个高度什么的也是有参数的,图上看不清,

网友:
我们这里叫射频天线座,或者RF天线座

网友A:
射频天线座,或者RF天线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射频天线座,或者RF天线座

谢谢,英文名字是IPEX接头或者IPX接头,还没有区分太清楚呢

网友:
I-PEX,射频天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