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NTE919D输入输出不正常

楼主:
第一次接触比较器NTE919D啊。。

两个问题:

1、输入问题:我的负向输入端接 双极性三角波,正向接直流电。我改变直流电平,发现三角波也在飘啊,产生了一个直流偏置。。但我拔了芯片,发现三角波并不随直流电压变化而变化啊。。

2、输出问题:如示波器图片所示,黄色为三角波,接负向输入端;蓝色为直流电平,接正向输入端;绿色是OC门接上拉电阻输出。不知为何输出在三角波最大的时候有个毛刺,这个现象发生在占空比比较小的时候。

求大神指教。

示波器交截图

示波器交截图

网友:
输入过大。

输入端应该接上电阻。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过大。

输入端应该接上电阻。不知道楼主的电路是如何设计的。

输入端接了电阻,240,130,5.1欧姆都试过,都有这个问题。输出是OC门,接了上拉电阻到5V,上拉电阻也换过360,1K,2K的,感觉上拉电阻越大,毛刺出现的越早

网友A:
“ 输入端接了电阻,240,130,5.1欧姆都试过 ”  ---  太小了。

找个10K左右的试试。

-----------楼主的电路一直没见,我这连 “纸上谈兵 ” 都算不上。很有可能发言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输入端接了电阻,240,130,5.1欧姆都试过 ”  ---  太小了。

找个10K左右的试试。

...

没的关系,有个人讨论总是好的,试试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 输入端接了电阻,240,130,5.1欧姆都试过 ”  ---  太小了。

找个10K左右的试试。

...

要说一下,换上10k的就好了。而且我发现假如换上更大的,比如100k,他的输入三角波就变成类似正弦波了,幅值也变小了

网友:
哦,那就好。

电阻太大时,各种电容就和它形成了积分、微分电路,所以波形就变了。让你选用10K,仅是凭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