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0832的问题

楼主:
DAC接法如图 但是DAC出来并没有采用典型接法即DAC PIN9接一个运放的输出端 IOU2接地后再接同相端,

而是直接IOU1直接接地,IOU2直接接图2的运放 现在问题如下:

输入为0的时候输出最高

输入为255的时候输出最低,就是整个就反了。。接线应该没接错,接错的话0和255应该还是正确,求解求解。。

网友A:
为什么不用datasheet上面典型电路?

网友B:
只是提个想法     这个运算放大器接的是反相,那不就是输入0的时候最大,输入255的时候最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datasheet上面典型电路?

典型电路今天我也焊出来了 但是输出并不知道是什么关系 我就觉得 我自己往后接一级运放,然后自己就可以通过测IOUT2的输出来然后综合总体输出来确定对应的函数关系式来达到输出指定电压的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提个想法     这个运算放大器接的是反相,那不就是输入0的时候最大,输入255的时候最小吗?

不是 是DA输出 255的时候为0  0的时候最大 经过一个反向放大的话只改变正负 绝对值不会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典型电路今天我也焊出来了 但是输出并不知道是什么关系 我就觉得 我自己往后接一级运放,然后自己就可以 ...

看看0832的datasheet,Rfb脚(9脚)在芯片内部经一支电阻接到Iout1(11脚)。
你的图中,后一图R1左端如果是接芯片12脚,那么芯片11脚和12脚恰与datasheet中典型电路相反,当然你的运放输出电压也恰恰相反。
你的后一图中,R3恰代替了芯片内部的反馈电阻Rfb。
后图中,R1多余。本来运放是电流-电压变换电路,两输入引脚(即芯片11脚和12脚)之间电压总为零。加了R1后芯片11脚和12脚之间电压不能满足为零的要求,这会使变换误差增加,没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0832的datasheet,Rfb脚(9脚)在芯片内部经一支电阻接到Iout1(11脚)。
你的图中,后一图R1左端如果是 ...

噢 我正好也读到这一段了 大概发现问题所在了 最近才开始学会读手册。0832的又这么长 很难一下找到要看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0832的datasheet,Rfb脚(9脚)在芯片内部经一支电阻接到Iout1(11脚)。
你的图中,后一图R1左端如果是 ...

现在的问题是 我是给的5V的REF 3.3V前都很准确 但是3.3V后就无法往上升高了 手册里给的公式是 V*(DIN/256)也就是我的DIN>165以后 再增加也无法改变输出电压值了 因为3.3V正好是我的单片机的IO口的输出电压 请问会不会是这方面有些什么问题。。我把问题先留下我去看看手册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0832的datasheet,Rfb脚(9脚)在芯片内部经一支电阻接到Iout1(11脚)。
你的图中,后一图R1左端如果是 ...

还有就是我的运放和DAC都是5V供电 忘记说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看0832的datasheet,Rfb脚(9脚)在芯片内部经一支电阻接到Iout1(11脚)。
你的图中,后一图R1左端如果是 ...

哦 我看到了 在datasheet里的第13页有OP AMP CONSIDERATION 说运放的供电要高于VREF 可能是这里出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 我看到了 在datasheet里的第13页有OP AMP CONSIDERATION 说运放的供电要高于VREF 可能是这里出问题了

“运放的供电要高于VREF”
这是为了使运放输出不会进入正向饱和,与输出反相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供电要高于VREF”
这是为了使运放输出不会进入正向饱和,与输出反相无关。

我把运放和VCC的供电都接成15V了 结果已经OK了 果然实践出真知 谢谢大神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