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信号电压衰减的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最近项目中遇到信号电压衰减的问题,查了不少资料,自己也想了很久,没什么思路,特来求助大神给点灵感。

         我用一个压电加速度传感器来测敲击振动,当小力敲击时,输出的电压范围是0~几十幅,这个范围太大了,因为敲击力度不能再小了,所以只能考虑加个电压衰减器,并且是自适应衰减或程控衰减了,由于电压范围大,有源的衰减网络可能就不行了,只想到通过峰值检测来程控电阻网络衰减,感觉这样做挺复杂的,哪位大神熟悉这方面的,给点建议呀

网友A:
绝大多数压电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能量很小,电压是虚的,后面跟RC回路,然后要使用高阻运放做放大。

网友B:
先讲清楚你要用压电传感器产生的信号作什么。如果只是判断敲击的有无,根本不必衰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讲清楚你要用压电传感器产生的信号作什么。如果只是判断敲击的有无,根本不必衰减。

我主要是要这个信号,需要后面做时频变换,希尔伯特变换之类的,因为这压电加速度传感器输出信号刚开始的一段幅度范围很大,后面会很小。后面电路的滤波,采样啥的对电压要求范围一般也就0~5V的样子,所以必须得处理下才行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绝大多数压电加速度传感器的输出能量很小,电压是虚的,后面跟RC回路,然后要使用高阻运放做放大。

我后面加了RC高通,之后就都是交流信号,信号幅度范围还是很大的,本来想把高电压钳住的,但是这样波形不利于时频变换,因为信号就开始一段时间范围很大,后面就小了,我后面会做浮点放大,现在的问题是那段大范围电压信号完全超出了后面电路的输入范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后面加了RC高通,之后就都是交流信号,信号幅度范围还是很大的,本来想把高电压钳住的,但是这样波形不 ...

时间常数要合适,还有过高电压则电阻分压。不过,非常怀疑你的测试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主要是要这个信号,需要后面做时频变换,希尔伯特变换之类的,因为这压电加速度传感器输出信号刚开始的 ...

非常怀疑你的测量结果。
压电传感器,后级输入电阻稍微小一点,其输出幅度便会变得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时间常数要合适,还有过高电压则电阻分压。不过,非常怀疑你的测试结果。

传感器输出带8V的直流偏置,我的RC主要是去掉了这个偏置电压,这种带内置IC放大的传感器有个10DB的放大,我再调整下RC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输出带8V的直流偏置,我的RC主要是去掉了这个偏置电压,这种带内置IC放大的传感器有个10DB的放大, ...

你早说啊,你用的不是单纯的传感器,是带前端电路的组件,那么处理方法将截然不同!
去仔细看组件的说明书,别自己想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