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 关于ATMEL STUDIO的问题

楼主:
求大神告诉我,WIN7环境下的ATMEL STUDIO为什么在插上开发板后不能识别开发板(华硕不知道端口在哪儿,而且重新下载了ATMEL STUDIO 一次,第一次次是可以检测到的)。

网友:
插上开发板后,通常就可以自动识别来,因为安装ATMEL STUDIO 6后已经安装了驱动。你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是否已经识别出设备,正常情况下会添加3个设备:EDBG debugger、EDBG Data gateway、EDBG CDC。

网友:
一般情况下第一次插上开发板,稍等一下,系统是自动安装驱动的。
然后下载的时候,选择debug的目标板即可。
你可以看一下设备管理器里面,看一下设备有没有被正常安装。

要是搞不定你可以加一下我QQ。。。就是论坛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