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1298无反应,有没有办法测试出板子是否正常?

楼主:
自己画的板,以前用430成功控制过,现在想改为STM32控制的,重新焊制了一块ADS1298,但是通信没有反应,不知是程序问题还是硬件问题。请教是否有办法可以测试出ADS1298处于正常状态,焊制无误?谢谢谢谢谢,我自己也去看芯片资料,但是全英文太慢,以前看过的忘掉了

网友A:
先读读ID是不是0XB6再说~

网友B:
以前用430成功控制过,现在还能找到板子吗,对比一下,电源,控制脚之类的信号。看看差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读读ID是不是0XB6再说~

任何反应都没有,包括spi通信,它根本没回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430成功控制过,现在还能找到板子吗,对比一下,电源,控制脚之类的信号。看看差别。

以前的板子不在了,我又新买了一个同样的,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板子问题查到了吗?我现在用msp430  ads1298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读ID什么回复都没有,也不知道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分享下相关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