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QT程序调用硬件驱动的应用程序

楼主:
如题:

          把QT的界面应用程序做好了,但是始终只是顶层的应用程序,并没有控制底层硬件的能力(或者说和底层硬件交互的能力)。

  以控制LED为例,在QT中设置了一个按钮,点这个按钮,就能控制开发板上LED的亮和灭。现在是LED的驱动已经加载到了内核中,并且在根文件系统的/usr/bin/  目录下有led这个可执行文件,那么该怎样让QT程序和这个硬件联系起来呢?有人说在QT中用信号和槽的方式,用

connect(button, SIGNAL(clicked()), this, SLOT(????));   可是这个SLOT()的括号里面怎么填我就不清楚了。是这个led可执行文件的路径吗?

网友:
这里是我经过各位论坛大神的指点,然后修改调试,最后做出来的程序,供参考。
里面包含了TX2440的LED的驱动,外加我写的QT程序。(本来是用的自己写的驱动,但想了想以后开发方便一些,还是用了开发板自己的驱动)

作为本帖的一个终结吧,问题也解决了,不过里面还藏了一点小小的疑惑在里面,我还要继续看C++的相关的资料去把它搞清楚。

本帖的代码

网友:
//led.h文件
#ifndef LED_H
#define LED_H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extern int led_open(const char *devname);
extern int led_ioctl(const int no,const int sw);
extern int led_close(void);
extern int led_fd;
#ifdef __cplusplus
}
#endif
#endif // LED_H

//led.c文件
#include "led.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nistd.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IOCTL_LED_ON    0
#define IOCTL_LED_OFF   1

int led_fd=0;
int led_open(const char*devname){
led_fd=open(devname,O_RDWR);
printf("LED driver is ok\n");
if(led_fd<0){
  printf("open device %s failed.\n",devname);
  return -1;
}
return 0;
}
int led_ioctl(const int no,const int sw){
//led_fd=open("/dev/led",O_RDWR);
int num=no;
ioctl(led_fd,sw,num);
printf("LED%dis open\n",num);
return 0;
}
int led_close(void){
if(led_fd)
  close(led_fd);
}

#include "mainwindow.h"
#include "ui_mainwindow.h"
#include "led.h"

#define LED1    0
#define LED2    1
#define LED3    2
#define LED4    3

#define LED_ON  0
#define LED_OFF 1

MainWindow::MainWindow(QWidget *parent) :
    QMainWindow(parent),
    ui(new Ui::MainWindow)
{
    ui->setupUi(this);
    led_open("/dev/led");
    printf("C++ /dev/led\n");
}

MainWindow::~MainWindow()
{
    delete ui;
    led_close();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pressed()
{
    led_ioctl(LED1,LED_ON);
}

void MainWindow::on_pushButton_released()
{
    led_ioctl(LED1,LED_OFF);
}

放一个push button 然后 将鼠标放在pushbutton上面,点击右键,选择转到槽( goto slot。。。)。选择pressed()和 release()按键函数。

这个楼主主要还是参考周立功、天嵌、飞凌这些公司的提供的手册吧,,这个一般讲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可以去百度网盘搜一下。。。
要是找不到,可以加我qq(论坛ID),我给你发一些,,

网友A:
那不是可以调用驱动完成的吗?跟eclipse中进行LED点灯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可以调用驱动完成的吗?跟eclipse中进行LED点灯一样吧。

由于还没有做过用QT调用驱动,所以不清楚到底是怎么个调用法。,版主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
不要沉啊,成败在此一举了啊。

网友A:
可以看看人家郭天祥的2440视频教程。然后跟着人家写个驱动,调用就行。当然,应该还有其他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看人家郭天祥的2440视频教程。然后跟着人家写个驱动,调用就行。当然,应该还有其他方法。

就是天祥的板子,可是视频里面根本就没有将怎样用QT应用程序调用底层硬件的驱动。
天祥的这个视频就是觉得——讲一部分,保留一部分。很多问题都是自己后来辛辛苦苦的解决的。

TX2440的视频列表的一部分

TX2440的视频列表的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天祥的板子,可是视频里面根本就没有将怎样用QT应用程序调用底层硬件的驱动。
天祥的这个视频就是觉 ...

后面的添加驱动是吗?其实你目前需要的驱动应该也不会很难吧。先实现读写IO再深入。我好久没弄这个,都忘了好多,我也回头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添加驱动是吗?其实你目前需要的驱动应该也不会很难吧。先实现读写IO再深入。我好久没弄这个,都忘 ...

驱动什么的都已经有了,问题是在于QT对驱动的调用啊。

网友C:
QT也就是C++程序,与普通的C程序没有本质的区别,你直接在按钮的实现里调用就行了,如果你要在QT程序里执行/usr/bin下的命令操作,可以用system()这个函数来调用。更详细的用:man system就可以知道了。

网友D:
/dev 或 /sys下面找办法。

网友E:
把LED的驱动放到QT里,点按钮后调用开灯灭灯的函数就可以了,我这里有例程,需要的话告诉我邮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LED的驱动放到QT里,点按钮后调用开灯灭灯的函数就可以了,我这里有例程,需要的话告诉我邮箱

593690477@qq.com
求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QT也就是C++程序,与普通的C程序没有本质的区别,你直接在按钮的实现里调用就行了,如果你要在QT程序里执行 ...

目测懂了一些,不过赶脚还是要把驱动代码改一改,换成适合用按钮触发的。继续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D:
/dev 或 /sys下面找办法。

正在努力修改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放一个push button 然后 将鼠标放在pushbutton上面,点击右键,选择转到槽( goto slot。。。)。 ...

感谢大神,参考代码然后做了些修改之后,能够在我自己的板子上实现LED的整体亮灭的控制了。
对于QT调用驱动的理解也比一开始茫然无知的时候要清晰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LED的驱动放到QT里,点按钮后调用开灯灭灯的函数就可以了,我这里有例程,需要的话告诉我邮箱

哟西,,,实现这个功能了

网友B:
在这里,对各位的无私的指导表示感谢(虽然只是口头层面的,但是真的是很感谢各位),我会再接再厉,把自己的技术磨练得更上一层楼。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对各位的无私的指导表示感谢(虽然只是口头层面的,但是真的是很感谢各位),我会再接再厉,把自己 ...

有问题多来交流吧,也说说如何实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问题多来交流吧,也说说如何实现的。

一下午,继续优化了下程序,刚刚做完。准备把代码贴出来,供和我类似情况的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