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软件校正求助

楼主:
小弟这两天在调一片别人做的ADC,测出来数据误差较大,因为没什么经验,也不知道用软件怎么校正比较合适。
单端输入时,0-0.2V, 0-2.5V, 2.5V - 5V这几个电压范围进行多个点采样后拟合出来的点就不在一条直线上。双端输入结果更惨。真是无奈。

现在拟采用分段校正的方法。正在考虑要不是将零点校正和满量程校正加入,以便获取更精确的转换结果。还有温漂应该怎么校验呢,也是一头雾水。

哎,不能光写代码了,应该继续加强专业知识呀。

恳请各位前辈不吝指点,感谢!

网友:
这个与电路有关,先按ADC芯片外围电路的参数应该和该芯片的PDF的推荐的一致

网友A:
首先看ADC结果是不是线性的,要校正非线性是比较困难的。只有找出其非线性曲线特点进行校正。

如果样校正线性误差,只需要将ADC数据乘上一个系数即可。

对于温度校正,有两个常用方法,一个是恒温,即将芯片放在恒温环境中。
再一个是找出ADC的温度系数,在运算中修正。
三是找个和芯片温度系数一样的器件补偿参考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ADC结果是不是线性的,要校正非线性是比较困难的。只有找出其非线性曲线特点进行校正。

如果样校 ...

谢谢指点,用了10段校正,终于把号称10位精度的ADC矫正到了1%精度。这也就是学校做来试验下的,商用的话。。。根本没法用。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