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 定时器比较模式有点难题,求大神解答

楼主:
2芯积分
利用定时器捕获/比较模块的比较模式产生方波:捕获比较模块1产生20HZ的方波,并由p3.2输出。
void main ()
{
WDTCTL=WDTPW+WDTHOLD;
TACTL=TASSEL_2+ID_3+MC_2+TACLR;//MCLK八分频后100khz,连续计数模式,计数器清零
CCTL1=CCIE;  CCR1=10000;
P3DIR=0XFF;  P3OUT=0X00;
_EINT();
for(;;);
}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
switch(TAIV)
{
case 2:P3OUT^=0x04;
           CCR1+=10000;
           break;
case 4:break;
case 10:P3OUT^=0x02;
            break;
}
}

以上的程序中有一个疑问是:TAR 16位计数器当计满FFFFH时,会置零重新计数,那当CCR1FFFFh时,CCR1=CCR1+10000-FFFF?还是CCR1继续叠加?如果继续叠加,怎样进行比较?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帮顶一下,看大牛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一下,看大牛来分析~

顶顶顶

网友B:
您的程序中其实最重要的有一句:TACTL=TASSEL_2+ID_3+MC_2+TACLR

TASSEL_2:表示Timer_A clock source select:SMCLK;

ID_3:表示8分频;

MC_2:表示是Continuous mode,这种mode与up mode是不一样的(请看图片中的文字说明),请你认真的参阅User's guide。

也就是说CCR1的值会跟0FFFF对比较,如果大于就复位。小于的时候继续您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的  CCR1+=10000该符合语句的执行,当然前提是TAIV==2的情况下啦。

PS(此处是重点):若您的SMCLK=32.768Khz,那么经过8分频后F=4.096Khz--->T=1/4096

t=N/T(t表示定时器的定时时间即定时间隔,N表示 CCR1的值,T表示就是上式中计算出来的T=1/4096(单位:S),当然不同的频率下T的值不同哦。)

t=10000/(1/4096)=40960000s。

TACLR:置位该位表示可以resetTAR, the clock divider, and the count direc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的程序中其实最重要的有一句:TACTL=TASSEL_2+ID_3+MC_2+TACLR

TASSEL_2:表示Timer_A clock source s ...

那么当计数器TAR计数到CCR1(CCR1FFFFh)时,会进入中断,CCR1+=10000,CCR1>FFFFH时,计数器会置零?还是CCR1置零?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么当计数器TAR计数到CCR1(CCR1FFFFh)时,会进入中断,CCR1+=10000,CCR1>FFFFH时,计数器会置零?还 ...

您好,我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你了。在这句“也就是说CCR1的值会跟0FFFF对比较,如果大于就复位。小于的时候继续您在定时器中断函数中的  CCR1+=10000该符合语句的执行,当然前提是TAIV==2的情况下啦。” 请仔细阅读我的回答好吗? 您一定要我很清楚的告诉你,是计数器置零还是复位吗?

网友C:
那么当计数器TAR计数到CCR1(CCR1FFFFh)时,会进入中断,CCR1+=10000,CCR1>FFFFH时,CCR1=CCR1+10000-655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