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如下图电压跟随器的各部分作用

楼主:
R27什么情况需要?R26为什么取100?作用呢?输入侧R28/R25/C12作用、滤波么?

网友:
仿真没发出奥,电路貌似是错的

网友:
原电路是否对都成问题。
●D3并着没用;
●若VCC≧8V则D2没用,若VCC<8V则是否想烧运放呢?

网友:
R27是反馈电阻,作为必须要有的,电压跟随器是正相放大器的特殊情况,如果假设输入电阻无限大,输出值就始终等于输入电压。

网友:
两个二极管的作用是嵌位,如果标号 “ VCC ” 和 标号 “ 8V ” 是一致的话。

R27和R25应该相当,以减少失调。R27从对放大倍数的影响上看,实际上等效为短路-。

网友:
R26和R28,和C12的102组成低通滤波,至于什么是低通滤波,可以百度
另外D2D3两个肖特基串接作用静电钳位,还要R26的100欧主要是阻抗匹配的作用

网友A:
若想钳位应至少在运放和D2、D3间插入限流电阻,不能让运放和导通的二极管硬碰硬顶牛。

网友:
R27这里应该看成短路,r27只是起到一个限流作用

网友:
不过R25的取值可能是经验值

网友:
虽然不是很懂,但看到楼上的点评也学到了好多

网友B:
这个原理图就是不对的

网友C:
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先考虑仿真下,看看仿真结果,再反过来。推理各个元件的左右。电压跟随器在模电书上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碰到这种情况,你可以先考虑仿真下,看看仿真结果,再反过来。推理各个元件的左右。电压跟随器在模电书上有 ...

这个了解。我想知道输出侧100欧姆是阻抗匹配还是隔离adc采样电容的?
前端电阻是低通滤波还是消除反射的?反馈上的R何时没必要存在

网友D:
R25与R27构成分压,R25与C12组成低通滤波,D2与D3保护电路,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电路是否对都成问题。
●D3并着没用;
●若VCC≧8V则D2没用,若VCC<8V则是否想烧运放呢?

为什么D3没用?
关于运放那段,请详细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若想钳位应至少在运放和D2、D3间插入限流电阻,不能让运放和导通的二极管硬碰硬顶牛。

?不太懂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理图就是不对的

网上的经典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R25与R27构成分压,R25与C12组成低通滤波,D2与D3保护电路,这样理解,不知道对不

但是也有别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D3没用?
关于运放那段,请详细说明

从图上看D2、D3的作用应该是嵌位,目的是把输出(A/D1)电压限制在VCC~AGND之间,以保护后续电路。
但驱动该信号的运放并没有负电源(V+=8V,V-=AGND),输出不可能超过8V~AGND的范围,所以不可能出现让D3发挥嵌位作用的机会。

另外,如果某嵌位起作用(即二极管导通了),大电流易损坏运放,因此运放输出应串入限流电阻以确保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上的经典电路。。

电路那东东,网上的垃圾数>>>>经典数,参考可以,轻信了会走火入魔。

网友:
是不是应该把100ohm放在二极管前面

网友:
R25和C12是滤波电路,同时R25可以提供输入阻抗,R27可有可无,可能有防自激的作用,D2,D3是钳位(不能串电阻,串了电阻就没有钳位作用),R26起隔离作用-防止后级短路对运放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