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M4超频能力测试

楼主:
手上有几颗不同厂商的M4片子,盛夏来了,也不能让他们闲着,超个频率,出点火气。

厂商型号运行空间标定主频实测最大超频超频比
新唐NUC505RAM10019696%
STSTM32F411RAM100250150%

还有个LPC54102调试太麻烦,没测

网友:
很是期待楼主的测试环境和测试过程的

网友:
看起来还有很大提升空间,就是不知道稳定性怎样。

网友:
这个明显没到极限的,新塘的不确定,但是ST得M4跑300M肯定可以的,当然稳定性不好说~

网友A:
如果能具体的详细的介绍下这个测试过程的话,也让我们普及一点知识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具体的详细的介绍下这个测试过程的话,也让我们普及一点知识哈。

原理非常简单,提高pll的输出频率。
只不过几乎所有单片机的主频短板在于内部flash访问速度,所以在超频测试中,需将程序搬运到ram区执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理非常简单,提高pll的输出频率。
只不过几乎所有单片机的主频短板在于内部flash访问速度,所以在超频 ...

需要借助什么仪器吗?

网友C:
稳定性如何?还有发热情况

网友D:
或说LPC54102怎么个麻烦法?之前楼主不都是用过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或说LPC54102怎么个麻烦法?之前楼主不都是用过的啦

用过也麻烦啊
特殊芯片特殊步骤,用过就忘了
懒得再折腾一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借助什么仪器吗?

不用,有个调试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稳定性如何?还有发热情况

505跑的多少分钟后会死机 @196M

网友:
测试与验证方法?再超会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有个调试器就可以了

哦哦,明白了,只需要将程序烧录进去就可以了,是这样吗?O(∩_∩)O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