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有趣的问题

楼主:
  1. if(Rc_C.ARMED)

    LED_ON; //"LED_ON 是一个宏:#define LED_O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LED_OFF也是

    else

    LED_OFF;

就这样很普通的语句居然报错了,让我郁闷了一会 而给 if 加上花括号就没有报错了:
  1. if(Rc_C.ARMED)

    {

    LED_ON;

    }

    else

    LED_OFF;

到这我大概知道报错的原因了,我试着把“LED_ON;”的分号去掉,果然,编译通过。 很明显出现这种报错的原因是 在“#define LED_ON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这个宏中已经 带了一个分号,如果在使用这个宏的时候又加分号就变成了两条语句:
if(Rc_C.ARMED) if(Rc_C.ARMED)
LED_ON; 等价于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8);;
else else
LED_OFF;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8);; 不得不说写代码一点都马虎不得

网友:
个人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错误,所以宏定义的时候要想想怎么被调用的

网友A:
用宏定义的语句,先加大括号,保险

网友:
不错。
●#define 后面别写分号;
●若 #define 是复合句,干脆在 #define 行就加上括号,给调用者省事;
●养成 if语句内哪怕只一句也加花括号的习惯,一般多几个括号没什么坏处,只会使代码易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define 后面别写分号;
●若 #define 是复合句,干脆在 #define 行就加上括号,给调用者省事; ...

恩恩,这种习惯是好。不过我个人有点毛病就是如果语句不长的话,花括号是见一个灭一个,因为那样看起来感觉简洁。这算洁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宏定义的语句,先加大括号,保险

嗯  这是比较规范的做法。之前我对很多人这样做不是很理解,感觉有点多此一举。现在懂了,代码还是规范点好,不然一不小心程序死哪了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