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有复位状态寄存器吗?

楼主:
请教MSP430单片机有复位状态寄存器吗?是哪个?

飞思卡尔单片机里有SRS(System Reset Status)描述上次系统复位原因,430单片机有类似的寄存器吗?

网友A:
5xx,6xx应该有,2xx不太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5xx,6xx应该有,2xx不太清楚。

我用的FR5728,没找到

网友B:
MSP430有一个SYSRSTIV 复位中断向量寄存器,在里面可以查看是什么复位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SP430有一个SYSRSTIV 复位中断向量寄存器,在里面可以查看是什么复位类型。

请教您一下这东西怎么用?是复位之后看那个寄存器吗?我看那寄存器老是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