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检查没错误结果出错求大神知道

楼主:
如题,原理图以及规则检查都正确,但是生产pcb却有很多线未连接,我可以自己把他们连在一起么?

pcb

pcb

网友:
是你的原理图封装画得不规范,看你的原理图,确实没连上的。一般画原理图封装,如果原理图的snap是5,那么你的器件引脚最好是在snap=5 的网格交点里面,不然很容易出现你现在这样的问题。

网友:
设计PCB的步骤:
设计画出电路的原理图,检查原理图没有错误,导入PCB图,规划PCB外边框,进行布线(即连线),检查没有错误,送制PCB板厂制版,,,

网友A:
根据 你的原理图,手动修改下元件的网络位置就可以,看你的图也不是很难,直接手动修改

网友A:
你也可以重新删了板子,然后导入看看,还是检查检查原理图,是不是哪里修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设计PCB的步骤:
设计画出电路的原理图,检查原理图没有错误,导入PCB图,规划PCB外边框,进行布线(即连 ...

这个是原理图,麻烦你看下哪里有问题,才导致了最后生成的pcb很多线没出现。

网友:
你的标号肯定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器件和封装没有对应上。

网友:
把器件对应的库检查一下。。

网友D:
你检查下你的原理图是不是都正确连上了。也有可能是封装焊盘名称跟管脚名不对应,所以生成的pcb的时候会丢失。

网友:
是你原理图库画的不对

网友E:
和封装PCB都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原理图,麻烦你看下哪里有问题,才导致了最后生成的pcb很多线没出现。

检查一下没有出来飞线器件的封装,应该是封装库的问题
没有问题后,把原来生成的PCB图删除,再次用原理图生成PCB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和封装PCB都没关系

封装都检查了,都可以显示。你觉得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 你的原理图,手动修改下元件的网络位置就可以,看你的图也不是很难,直接手动修改

pcb板子里那些没有按照原理图连好的线路,可以用“走线”自己连好么?它会报错。。这样在制板的时候会不会有问题。因为自己连的走线每一条都会报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也可以重新删了板子,然后导入看看,还是检查检查原理图,是不是哪里修改了?

可是每次导入的 结果都是第一幅图那样,很多线没有连出来。难道是电源设置问题么?我现在觉得是 电源那里出错 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检查下你的原理图是不是都正确连上了。也有可能是封装焊盘名称跟管脚名不对应,所以生成的pcb的时候会丢 ...

封装焊盘名称跟管脚名对应关系在那里检查 。求告知。谢谢。

网友:
封装可能跟原理图的原件不对应,比如可能原理图上某元件管脚是叫做a,k两个,而封装里面焊盘名称可能叫做1,2这样子。所以你要对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封装焊盘名称跟管脚名对应关系在那里检查 。求告知。谢谢。

这个貌似没有类drc检查那种功能给你用,只能自己看下哪些元件的网络没出来,分别自己查看下管脚和焊盘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貌似没有类drc检查那种功能给你用,只能自己看下哪些元件的网络没出来,分别自己查看下管脚和焊盘编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