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怎么转换成模拟信号

楼主:
求助啊~想知道数字信号具体是怎么转换成模拟信号的,有谁知道的能给我详细介绍一下吗?上网搜了一些资料却还是无法很明白。

-----------------------------------
解释下我的疑问。就以比较简单的权电阻网络DAC来讲,输入数字量通过权电阻网络到运算放大器输出出模拟量,这个时候输出的模拟量不是离散的吗?我想知道的是怎么从离散的模拟量变成连续的模拟信号?
有人能帮忙解释下下么??

网友:
看看DAC的内部结构原理就知道了~

网友A:
DAC有多种,分门别类的看看原理介绍性资料吧。

网友B:
几乎所有数字电路教材上都有介绍。
例如《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康华光.第5版)》。430页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乎所有数字电路教材上都有介绍。
例如《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康华光.第5版)》。430页开始。

记得这么详细

网友:
牛!我去翻书研究下~~

网友:
去网上找一下 DAC 的模块 应该会有帮助

网友:
找一下DAC模块原理即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乎所有数字电路教材上都有介绍。
例如《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康华光.第5版)》。430页开始。

我翻了我的数电书看过了。书上的内容我知道的,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一点,就拿权电阻网络的DAC来说吧,数字信号通过数字寄存器后进入权网络,值经过权电阻到了运算放大器的输入端,那是这个运算放大器可以把他波形从离散的值变成连续的值吗?就是从数字的变成模拟的。可是我总感觉他这个值还是一一对应应该是类似PWM波那样的吧?我就是这个地方想不通。就是怎么从类PWM变成类正弦波那种的波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AC有多种,分门别类的看看原理介绍性资料吧。

我看了然后还是有一个地方不明白,就是从数字值经过位权网络这样的处理后变成了模拟量,但是这个时候的波形不是还是个离散的波形吗?是怎么变成连续的模拟信号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翻了我的数电书看过了。书上的内容我知道的,但是我就是不明白一点,就拿权电阻网络的DAC来说吧,数字 ...

即使是理想的D/A,其输出也是这个样子的:

假定从零可是依次输入顺序增加的数,其输出是个阶梯形波。
但这些小阶梯经低通滤波后即很接近光滑的波形(倾斜上升的直线),因这些小阶梯处于频谱中很高频率部分。

其实PWM也是一样,必须经过低通滤波才能够得到所需要的波形。而且PWM波含高次谐波成份要比D/A强得多,所以对PWM的低通滤波的也必须很“强烈”,即转折频率比较低,阶数比较高(带外衰减大)。也正是为此,PWM产生模拟信号仅限模拟信号频率比较低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即使是理想的D/A,其输出也是这个样子的:

假定从零可是依次输入顺序增加的数,其输出是个阶梯形波。
...

也就是说实质上还是阶梯波形的意思对吧?并不是真正的那种光滑的曲线?

网友:
应该就类似PWM加个RC把电平整形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也就是说实质上还是阶梯波形的意思对吧?并不是真正的那种光滑的曲线?

D/A是阶梯波形,PWM的波形就是一个个脉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A是阶梯波形,PWM的波形就是一个个脉冲了。

这样呀~现在有点明白了~O(∩_∩)O谢谢

网友:
先把模拟 和数字 概念弄清楚的吧 偏激的说世界是模拟的,数字只存在你的脑海

网友:
那又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想知道它具体是怎么处理怎么变成那种模拟信号的呀。

网友:
有个很神奇的东西叫DAC7611

网友D:
我只看过一个倒T电阻网络的分析后就再也没研究过这玩意了。。。只知道用DAC就可以了,然后高速DAC用不出来,求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只看过一个倒T电阻网络的分析后就再也没研究过这玩意了。。。只知道用DAC就可以了,然后高速DAC用不出来 ...

最好单独发帖问,这样跟帖回复大家不容易看到你的问题,你单独发问,这样大家可以比较及时看到并给你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