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常见但不怎么吸引人的硬盘

楼主:
  看着大家都在拆卸,心里痒痒的,无奈没啥特别的东西可拆啊,忽然看见了这货,,哈哈。和大家分享一下。

硬盘这东西平时我们都在用,但是很少人会认为它是个嵌入式设备,其实我以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后来发现原来它还算是个比较高端的嵌入
式设备呢:存储器,外设,驱动器一应俱全。废话少说,开始了。

先来个全家福,工具用的是端午节用芯币换的螺丝刀套装,里面包含了20多种常用的螺丝刀头,其中就有梅花形T字头,刚好用来拆卸硬盘螺丝。

首先把背面的电路板子拆卸下来,其实非常简单,固定电路板的只有3个螺丝,拆掉后就能拿下来了,以前一直认为电路板是用导线与硬盘其它部分连接的,这次才发现是由几个触点连接。下图中的红圈处就是连接的触点位置:

电路板取下来后就开始拆卸硬盘正面的铁壳了,它下面到底有些什么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拆铁壳比较麻烦,螺丝特多,特别是中间那个大的螺丝,开始我以为不用拆呢,后来发现原来这个也是要拆卸的。

盖子打开后,内部就是这个样子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里面有个发光的盘片,一个磁头。来个特写!

下面继续,看看盘片那下边会有些什么东西?

卸完螺丝后,拿到盘片,发现下面居然还有螺丝。唉!继续努力~

终于,到了最后:原来就是个扁扁的电机啊。。。就是这个带动盘片旋转。

和前面一样,这个电机与PCB的连接也是通过触点接触。有些人会问了,触点接触可靠吗?就目前而言。好像还是不错的哈!

最后给PCB来个特写吧。PCB上的几块芯片,除了最下面的K9F是存储器外,其它的应该都是控制和接口芯片。估计是专用芯片,我在网上基本没有找到资料。

网友A:
这可爱的小胖手 这是普通台式机硬盘吗,怎么看起来比我的要厚重许多

网友:
楼主的硬盘是坏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可爱的小胖手 这是普通台式机硬盘吗,怎么看起来比我的要厚重许多

台式机的。

网友:
哈哈,我也看到了一双白白嫩嫩的手

BTW. 一个月之前也拆了一个类似的硬盘,现在手头还有强力磁铁一块。。。

网友:
我的移动硬盘资料都没了,,现在看到硬盘,好心塞。。。

网友:
不过楼主还是蛮厉害的,,又学到新东西了,,感谢楼主。。。

网友:
看到这个 想起来 忘了是02  还是03 年 那时候也拆一个硬盘 是从邮局里拿出来的应该挺好的东西(被我败毁了)  里面有两块强磁  上面一块 下面一块  后来给绑到玩具小车底盘上垂直往冰箱上爬 。 盘当飞镖扔着玩!

网友:
硬盘的盘片比一般镜子的光洁度要高得多,甚至比单反相机里的反光镜还光洁。需要高精度反光镜的DIY,硬盘盘片是不二的选择。另外,硬盘主轴电机也是非常不错的微型电机,DIY的好材料。

网友:
楼主的手肉好多呀

网友:
看到了一双白白嫩嫩的小手

网友:
这首好白

网友:
养的真好,让哥想起互撸娃,话说有帮手帮你照相吗?

网友B:
哈哈,那个可不是我的,是我小帮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那个可不是我的,是我小帮手的!

确实那小胖手比较抢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