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xmega 的 sleep模式怎么唤醒

楼主:
3芯积分
我做的是一个锂电池供电的系统,需要进入sleep的powerdown模式进行节电。

The only interrupts that can wake up the MCU are the Two Wire Interface address match interrupts, and asynchronous port interrupts, e.g pin change.

手册上说的可以用 外部中断(INT0 INT1 INT2)唤醒,我想问的就是  是只要发生这些中断就会被唤醒?

不能指定特定的某个中断进行唤醒吗?(INT0 INT1 都已被开启)

网友A:
虽然不是很熟这个处理器,但是可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后disable掉不想唤醒的就好了~只留下要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虽然不是很熟这个处理器,但是可以在进入低功耗之后disable掉不想唤醒的就好了~只留下要用的~

在sleep_mode();之前需要把所有耗电的外设都关闭?然后在唤醒中断的服务函数里重新打开?

网友C:
或者在sleep_mode()函数后面重新打开也是可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或者在sleep_mode()函数后面重新打开也是可以的

电路板mcu上电休眠---->开机按钮唤醒---->pc开机------pc关机或者睡眠--->给出某管脚中断---->电路板mcu休眠

这个流程的话,出现两个sleepmode  怎么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mcu上电休眠---->开机按钮唤醒---->pc开机------pc关机或者睡眠--->给出某管脚中断---->电路板mcu ...

看样子你这是计算PC开机时长?
我的理解是你这个流程其实是一个循环:
while(1)
{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mcu上电休眠---->开机按钮唤醒---->pc开机------pc关机或者睡眠--->给出某管脚中断---->电路板mcu ...

看样子你这是计算PC开机时长?
我的理解是你这个流程其实是一个循环:

PC开机按钮唤醒(中断形式);

{
if(PC关机)mcu休眠;
-------------------------
计时;
}

那么外设的重新打开操作可以放在虚线处,休眠时中断唤醒后,程序会从休眠的下一条语句开始运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sleep_mode();之前需要把所有耗电的外设都关闭?然后在唤醒中断的服务函数里重新打开?

对,我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你这是计算PC开机时长?
我的理解是你这个流程其实是一个循环:

PC开机按钮唤醒(中断形式); ...

没有计时   就是一个电源控制板来控制pc工控机开机关机

你说的这个我先试试   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我是这个意思~

只要有相关中断  肯定会自动退出休眠的意思咯?不需要我做任何操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有相关中断  肯定会自动退出休眠的意思咯?不需要我做任何操作吧

哈哈,我只是个想法,你自己尝试下呗

网友:
TWI 地址匹配中断是个什么东西 ,一直唤醒休眠、

网友:
while(1)
  {
         /*if (PC_Stutes==0)
          {
                 SLEEP_ON();
          }
          else if (PC_Stutes==1)
          {

          }*/
        if (PC_Stutes==0)
        {
                //WriteCom(0x17);
                PORTD7_INT1_MASK_Disable;  //2.关PD.2中断
                PORTF_INT_Disable;         //  关PF.2中断
                ADCA_CTRLA=0x00;           //3.AD转换关
                USARTC0_INT_Disable;
                WDT_Disable();
                RTC_INT_Disable;
                RTC_Disable;              //关看门狗、RTC
                SLEEP_ON();
                //WriteCom(0x19);
        }
        else if (PC_Stutes==1)
        {
                if (WAKEUP_Flag==1)
                {
                        PORTD7_INT1_MASK_Enable;   //2.开PD.7中断
                        PORTF_INT_Enable;          //  开PF.2中断
                        ADCA_CTRLA=0x01;           //3.AD转换开
                        USARTC0_INT_Enable;
                        RTC_Enable;               //开看门狗、RTC
                        RTC_INT_Enable;
                        WDT_Enable();
                        WAKEUP_Flag=0;
                }
        /**************************/
        }

这几天调试了点别的东西,powerdown断断续续也测试完了 ,po上代码  ,看了应该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