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报错cannot find file libmath.a

楼主:
工程在别人电脑上编译了,没有问题,在我这就报错报错cannot find file libmath.a,不知道哪出了错。其他工程不存在这个问题。谢谢大家帮助

网友:
应该就是提示的问题,缺少libmath.a
你在别人电脑上搜搜这个文件,然后拷到你电脑的对应目录里试试。
如果你电脑里面也有这个文件,那是不是库的路径设置的问题?

网友:
libmath.a文件缺失或者路径有问题

网友:
最有可能是少了libmath.a文件,最好从别人工程拷贝这个文件添加到你工程,这是编译器自带的数学函数库还是人家自己编译产生的库文件??

网友:
我也出了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