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科技,是历史,更是传奇故事----趣味电子技术史话之通信技术史持续更新中!

楼主:
maychang老师新课----趣味电子技术史话之通信技术发展史出炉!

本系列史话讲述了通信从远古到近现代的发展历程,并对历程中各通信技术的基本原理、效率、历史背景做了详实的介绍,其中穿插了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精彩诙谐的历史故事,寓教于乐。

比如第一集, 介绍了由远古的烽火台到快马传书再到近代的电报机的发展历程,maychang老师娓娓道来使讲座内容颇具历史画面感。 第二集:身为画家的莫里斯是如何联合伙伴儿们发明出电报机的?第三集:世界一流的康奈尔大学是由谁创建的?它能得以创建又与点报业有着怎么样的渊源呢? 第四集:好事多磨,历经十年,三次失败,大西洋海底电缆终于铺设成功,科技进步背后是人类的智慧与不懈努力。第五集:电话的发展历史,电话的发明与电报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呢? 第六集:电话的具体发明过程,电话这项伟大的发明到底是如何诞生的,早期的电话又是怎样的进行的通话的呢 ......是科技,是历史,也是传奇......技术与人文底蕴的结合,真正看了才能感悟这其中的厚重。

>>火速看视频

网友:
maychang最新《趣味电子技术史话》系列,大家来围观吧!

网友:
一直在模拟板块看到maychang老师诲人不倦的身影,maychang老师讲的课要好好看看呀

网友:
必须顶,精品~

网友:
穿插了许多具有传奇色彩、精彩诙谐的历史故事,寓教于乐,快乐中还能学到知识,快来围观

网友A:
看了maychang老师的视频,受益匪浅。世事洞达皆学问,科技史如此有意思,一个通信发展史也能反映诸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的问题。对视频有一个小小建议:老师在讲第二集的时候口中所说的电报之父“莫里斯”,应该是Samuel Morse这个人吧,个人觉得他的名字翻译成“莫尔斯”会比较好,一个是更贴近原英文发音,还有就是这个译法比较主流,便于看过视频想进一步了解这位电报之父的人去网上搜索相关资料。一点浅见,如果说的不对望拍砖。@maycha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maychang老师的视频,受益匪浅。世事洞达皆学问,科技史如此有意思,一个通信发展史也能反映诸多意识形 ...

多谢!
“莫里斯”和“莫尔斯”两个译名都有人使用。比较早期的往往翻译成“莫里斯”,稍晚的翻译成“莫尔斯”。

翻译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即使是音译的人名也很麻烦。
举个例子:福尔摩斯这个名字,可以说无人不知。但原文是 Holmes ,根本没有 F 这个辅音。原因是最早的翻译者是福建人,而闽语中 H 和 F 是不分的。现在已经约定俗成,没办法改了。哪个出版社要是出版《侯尔摩斯全集》或者《霍尔摩斯全集》,准得挨骂。

后面还有一位 Almon Brown Strowger 。按照英文他的姓发音是“斯特罗格”,可是较早期的文献都翻译成“史端乔”。倒底采用哪个,按照实际发音还是按照传统译法,难以取舍。现在到百度上以“史端乔”三个字搜索一下,能够搜出几千个结果。所以,讲到这段历史时,准备还是使用历史上的名称“史端乔”。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
对人名的翻译问题,不妨在讲座中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
“莫里斯”和“莫尔斯”两个译名都有人使用。比较早期的往往翻译成“莫里斯”,稍晚的翻译成“莫 ...

英文翻译好多这类问题,不但人命这样,地名也类似

网友:
我,我严肃以前先不严肃一下,强烈要求结尾人物大合照停留时间长一点,最好半分钟以上!!

其实还是挺多挺严肃的。我做了笔记,一点点写吧。

1.虽然我也喜欢去看一件事情的历史,但看得多了,我发现我现在对于这种居然可以从烽火戏诸侯来开始将通信的方式有点不自然的抵触,不过,我发现,张老师很利索,因为我注意到,他仅仅只是一两句带过,不像某些人(比如我,还会罗嗦一下烽火戏诸侯啥的),而且在他说的历史故事里,也有一些很提炼的很现代的通信术语,非常切题。
比如说他提到 烽火狼烟只能传递0/1信息,也就是开关量,而后来的驿站,马则可以传递信息量更丰富的文本。
而前者,居然需要数万人之众才能完成,通信效率极其之低,相比这个,驿站制度则要高效率的多。
这就提到了两个问题
1.通信数据的传输代价(我不知道具体名词,只能这么称呼,用现代的术语来描述,也许会是 1bit的传输消耗,消耗可能是用电能,或者时间来表征)
2.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传输方式,会极大的提高改进传输效率和传输信价比。
比如西周那会,他们也有马,但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个我觉得很奇怪。
难道是真实的史实是那时候还没啥文字?或至少没有大一统文字,而显然通晓各国文字是一批非常稀缺的人才?
这里面是有很多现实因素限制。

后来就提到了一个 拿破仑打战,因为信息传输延误导致的一场白打的战,这可不是什么小事,那些死的人都白死了,多冤,他要是看到今天我能在1秒钟不到就能看到英国新闻他一定会觉得自己比窦娥还冤的,但这就是时代的限制。
也说明了通信的时效性的价值。
今天的新闻明天就成了旧闻,甚至无人关心。

最后一点,也是和前面有关系。
人类经历了三次工业革命
分别是机械,电气,和 电子信息。
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人类分别在三种不同的时期,找到了三种非常强而有力的工具,来实现一些我们一直要靠人力,畜力才能做到的事情。

机械时代粗暴大嗓门的活塞往复运动打开了铁路和蒸汽机,产生了人力难以匹敌的巨大机械力量,第一次推动了古老的社会,把人类推进现代工业进程。

电气时代,电压电流以更大易控制和集中的方式,继续提供甚至更加强大的力量,而代价却相对较小,进一步推动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到了电子信息时代——如同电报的出现,过去要靠一大堆狼烟才能传递的 0/1,或者一匹马累死累活日行千里的跑才能传递的公文,现在只要靠几条电线几根磁针,就可以搞定了。

而这一切仅仅只是我们人类找到了一种可以取代人力畜力 的自动化程度不等的设备。
当然,它们中有一些会更加适合干某种事情。
而另一些事情则不适合,比如让电报去推动蒸汽锅轮?那一定是喝醉了,让蒸汽机去写I LOVE YOU?
那就不是醉了这么简单......

而这种合适的东西的到来绝非偶然,而是需要大量的尝试大量的失败,直到那个“对的人”最终出现,然后整个世界图景就焕然一新,时代的巨轮再次轰鸣而过......

好吧我不能再文艺了,我要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
“莫里斯”和“莫尔斯”两个译名都有人使用。比较早期的往往翻译成“莫里斯”,稍晚的翻译成“莫 ...

虽然以前我也吐槽这些。
但除去一些今天非常不认真不严肃的态度,比如把好好的 特斯拉 翻译成 台思拉 之类的懒惰可耻不可理解的原因之外。

我觉得老前辈说的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而这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翻译非常受译者自身的情况影响。

这方面我得到最大的教训来自 xuchanghua老师
几年前我吐槽 某人用拼音胡乱给程序变量命名,不用英文,结果他告诉我一段我不知道或者根本不重视的史实。某个时期,国人不学英语,只学俄语。
由是,他们不可能像我们一样顺流的使用英文写程序。

网友:
想通了,其实西周那会之所以不能用驿站,关键不在什么胡说八道的什么 各国不通文字。

主要是全国缺乏修好的驿道和栈道。
这些需要大量的财力物力,同时需要一个中央大一统王朝的支持。

我记得第一次大规模全国修驿站和栈道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变分封制采用郡县制时,为了加强统治特意干的几件大事之一,以后当然也会不断增加完善啥的,这才形成一个铺设全国的公路网。
今天的公路网肯定也有它的前身影子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