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什么模块能检测出前方350m内有没有障碍物

楼主:
      如题,要求是能够检测出前方350m内是否有障碍物,求大神们支招

网友A:
没有这样的模块,去定制雷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样的模块,去定制雷达吧。

成本有限额,在淘宝上看见有一种雷达测距模块,但是最远距离只有25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本有限额,在淘宝上看见有一种雷达测距模块,但是最远距离只有25m

你要的距离没有便宜的。

网友C:
“障碍物”的定义是什么?(比如30m宽的碎石路上放个小凳子算不算障碍物?)
背景是什么?(比如是一望无际的天空,还是平整的马路,还是乱草地?)
背景的颜色是什么?
背景有没有活动的东西?

“障碍物”有多大的体积?
“障碍物”是什么材料的?
“障碍物”的颜色是什么?和背景相比有没有可用于辨别的特征?
“障碍物”会不会动?怎样的动法?
……
……
……
诸如此类,等等等等,设计之前请先把想要解决的问题准确、清楚地描述出来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障碍物”的定义是什么?(比如30m宽的碎石路上放个小凳子算不算障碍物?)
背景是什么?(比如是一望无 ...

举个情景吧,就类似于把这个模块装在一部走在公路的轿车上,能检测出直线350m外的公路有一部轿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个情景吧,就类似于把这个模块装在一部走在公路的轿车上,能检测出直线350m外的公路有一部轿车

路边找个小P孩给他一块钱,让他替你跑过去看看有没障碍物再回来告诉你,这不是很便宜吗?

350m外的轿车,用摄像头测有可能哦,所以需要知道被测物体的特征和测试条件等,若车是跑动的就更容易测。
用摄像头做的量产成本不会太高,但有开发成本,所以“成本”也需综合来看,不光是器件/设备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举个情景吧,就类似于把这个模块装在一部走在公路的轿车上,能检测出直线350m外的公路有一部轿车

如果是车载且在运动中使用,常规超声波方案是不行的,摄像头可以,但要判断准,这个不是一般的难。仅探测前方金属障碍物,这个可以用电磁波雷达,但对非金属障碍物就无能为力了。
楼主应该说清楚具体的应用。

网友D:
如果测量模块是运动的雷达会好点,现在很多厂家都有相应的方案,没深入了解过,350M感觉不近。
如果测量模块是静止的,而且被测物移动速度不是很快可以考虑激光测距+摆镜。

网友E:
既然设备是放在行驶的公路上,在城市中能有可视距离的350M直线可不常见啊

网友F:
350m内是否有障碍物?
是直线前方距离还是350半径内

网友G:
要用到 高频方面的知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350m内是否有障碍物?
是直线前方距离还是350半径内

直线距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要用到 高频方面的知识吧

是啊,不会,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传感器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既然设备是放在行驶的公路上,在城市中能有可视距离的350M直线可不常见啊

150m以内的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测量模块是运动的雷达会好点,现在很多厂家都有相应的方案,没深入了解过,350M感觉不近。
如果测量 ...

那150m呢,有没有什么传感器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啊,不会,所以想问问有没有什么传感器可以直接使用

你确定 今年的高频题目 会用到这些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