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Verilog,编了下面的程序,仿真时运行出不来结果

楼主:
always @(FF or EF)
  begin
if(!FF)
begin
  WEN<=0;
  Tx_Start<=1;
  REN<=1;
  end

if(!EF)
begin
WEN<=1;
REN<=0;
Tx_Start<=0;
end

end

网友A:
你的程序,,,,,,verilog是这样写程序的吗?你试着编译一下,看看吧,试试translate之后再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verilog是这样写程序的吗?你试着编译一下,看看吧,试试translate之后再仿真

怎么transl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