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tm32编程

楼主:
GPIO_BSRR与GPIO_WriteBit有什么具体不同?

网友:
寄存器与函数的区别。
你可以看看那个函数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就是说这两个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这两个可以实现同样的功能吧

是的,效率不同而已。不过库用起来方便直观。

网友:
一个是寄存器直接操作,另一个是通过库函数来操作。库函数比较直观,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