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CPLD下载程序失败

楼主:
自己做的一块板子,(CPLD 和 DSP 上电后有引脚连接在一起)
1.当只向其中一块芯片下载程序时能成功。(比如向DSP下载程序(CPLD 不下载程序),或向 CPLD 下载程序(DSP 不下载程序)时能成功。
2.向 CPLD 和 DSP 两者都下载程序时,无论下载顺序怎样,后下载的都不成功。
求教

网友A:
CPLD程序写过后,拆掉CPLD的晶振,再给DSP写。写完DSP补上CPLD晶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LD程序写过后,拆掉CPLD的晶振,再给DSP写。写完DSP补上CPLD晶振

谢谢版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我要让 CPLD 和 DSP 通过 SPI 进行通信,这样对于调试不方便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版主,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因为我要让 CPLD 和 DSP 通过 SPI 进行通信,这样对于调试不方便吧

不知道,DSP和CPLD之间连接,没法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DSP和CPLD之间连接,没法判断

奥,谢谢,那这样的话,调试的时候要把 DSP 中的程序固化吧?

网友C:
我现在用dsp跟FPGA,怎么烧都可以,一定是你的复位或者时钟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用dsp跟FPGA,怎么烧都可以,一定是你的复位或者时钟电路有问题

第一次用CPLD,设计的时候,没留出 Reset 按键。时钟的话很好,很稳定。

网友:
补充一下:刚才我借了一块别人买的 DSP+CPLD 的开发板,多测试了几遍,先下载 CPLD ,后下载 DSP 两个芯片都能下载成功。

网友D:
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下载用到的pin看下是不是相互之间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好把电路图贴出来,下载用到的pin看下是不是相互之间有影响

好的,一急给忘了

网友:
怎么没人了呢?

网友:
先向 CPLD 下载程序,然后连接 DSP 并下载程序,CCS 3.3 报错信息如下:

网友E:
个人觉得没什么道理啊!我一直也是这么用的!先下载谁按道理都不会相互影响啊!毕竟原理图上双方的Jtag接口互不影响,你的CPLD的DEV_OE和DEV_CLRn引脚有做处理吗?或者是你的CPLD程序是不是内部配置的某些引脚状态不对?当你烧写完CPLD程序后,你可以先上电测试一下DSP各个引脚的状态,例如供电电源,时钟晶振等等,DSP JTAG连不上也可以多手动复位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个人觉得没什么道理啊!我一直也是这么用的!先下载谁按道理都不会相互影响啊!毕竟原理图上双方的Jtag接口 ...

谢谢你的关注,我 CPLD 上的 DEV_OE 和 DEV_CLRn 引脚未作处理,CPLD 内部引脚方向配置的也都对,我现在去测一下 CPLD 下载程序前后 DSP 各引脚状态的变化。

网友B:
是不是CPLD 上的 DEV_OE 和 DEV_CLRn 引脚未作处理导致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PLD 上的 DEV_OE 和 DEV_CLRn 引脚未作处理导致的呢?

我一般都是接上拉电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一般都是接上拉电阻的,

上拉电阻接到 3.3V?多大呢?
我发现把代码下载到 CPLD 后,再去测这两个引脚默认都是低电平。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上拉电阻接到 3.3V?多大呢?
我发现把代码下载到 CPLD 后,再去测这两个引脚默认都是低电平。

对!上拉到3.3v,或者在CPLD中设置成三态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上拉到3.3v,或者在CPLD中设置成三态状态!

好的,谢谢你啊

网友:
更新:
终于在大神好朋友的帮助下,找到了最终的原因。------PCB 上的两根导线距离太近。
一根是 AD 的时钟线,一根是 DSP 的 JTAG 的下载线 TMS 。
时钟线干扰了 DSP 程序的下载。将它割断了,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