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的ADC10双通道采样值不准确问题

楼主:
用的是TI的launchpad,ADC10用使用ADC10双通道采样,P1.0(A0)处采样和实际电压差别不大,不过P1.1(A1)处的却十分不准确,请问是什么原因?找半天没找出所以然来
代码如下:

#include "MSP430G2553.h"
#include "lcd160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11]={0},num;                        //定义数组用于储存采样值
uint ge=0,shifen=0,baifen=0,ge1=0,shifen1=0,baifen1=0;
long P10=0,P11=0,P10_V=0,P11_V=0;        //定义变量
uchar table[]={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0~9

void ADC10_init();                //声明ADC10初始化函数
void display();                        //显示函数
void main()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IO_Init();                                        //lcd1602相关IO口初始化
    LCD_Init();                                        //lcd1602初始化
    ADC10_init();                                //初始化ADC10
    while(1)
    {
       ADC10CTL0 &=~ ENC;                                //禁用ADC10的Conversion
       while(ADC10CTL1 & ADC10BUSY);        //测忙
       ADC10SA= (unsigned int)a;                //获取a[]的首地址
       ADC10CTL0 |= ADC10SC + ENC;                //启动ADC10
       _bis_SR_register(CPUOFF+GIE);        //低功耗模式0,开中断
       P10=a[1]+a[3]+a[5]+a[7];                        //将A0采样值相加
       P11=a[0]+a[2]+a[4]+a[6];                        //将A1采样值相加
       P10 = P10/4.0;                                        //求平均值
       P11 = P11/4.0;
       P10_V = P10*250/1023;                        //转化为电压并乘以100
       P11_V = P11*250/1023;
       display();                                                //显示
    }
        }

void display()
        {   uint P10_int,P11_int;
                P10_int=(uint)P10_V;
                P11_int=(uint)P11_V;

                /*求A0采样的各个位*/
                ge = P10_int/100;                                //求个位
                shifen =(P10_int%100)/10;                //求十分位
                baifen =(P10_int%100)%10;                //求百分位

                /*求A1采样的各个位*/
                ge1 =P11_int/100;
                shifen1 =(P11_int%100)/10;
                baifen1 =(P11_int%100)%10;

                /*显示A0处的值*/
                LCD_Write_Command(0x82);
                LCD_Write_Data(table[ge]);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table[shifen]);
                LCD_Write_Data(table[baifen]);
                LCD_Write_Data('V');

                /*显示A1处的值*/
                LCD_Write_Command(0xC2);
                LCD_Write_Data(table[ge1]);
                LCD_Write_Data('.');
                LCD_Write_Data(table[shifen1]);
                LCD_Write_Data(table[baifen1]);
                LCD_Write_Data('V');

}

void ADC10_init()
{
                /* ADC中断使能+打开ADC10+打开基准生成电压+采样保持时间16*ADC10CLK+(VREF+ and VR-=AVS)+ADC10 multi+2.5V */
                ADC10CTL0 = ADC10IE + ADC10ON + REFON + ADC10SHT_2 + SREF_1 + MSC + REF2_5V;
                /* 重复序列转换+时钟源选择ADC10OSC+0分频+选择channel1 */
                ADC10CTL1 = CONSEQ_3 + + ADC10DIV_0 + INCH_1;
                ADC10AE0 |=BIT0+BIT1;                //打开模拟输入通道
                ADC10DTC1 |= 0X08;                        //采样数为8
        }

#pragma vector=ADC1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CPUOFF);        //唤醒CPU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重复序列转换,但是怎么看你只选择了通道一的?

已经解决了,我测的时候是分开测的。当时另一端悬空了,只要测的时候下拉接地就可以了,误差0.03左右

网友A:
我没用过重复序列转换,但是怎么看你只选择了通道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用过重复序列转换,但是怎么看你只选择了通道一的?

重复序列转换选择循环的最大的那个通道就可以了,采样会从INCH_x到INCH_0

网友:
楼主您好,我是一个大一的学生,对msp430这个laundpad十分感兴趣,之前做了 一个单通道ad采样的小程序,测电压哒,对双通道还是搞不明白,软件方面就太弱了,不知能否发我一份您的双通道adc采样的工程哈,我参照着学习学习。感激不尽我的邮箱是993163563@qq.com 谢谢您

网友:
求完整程序

网友:
楼主,lcd1602.h可以发一份吗?

网友:
楼主,可以发一份1602的头文件吗290640862@qq.com,谢谢

网友:
楼主,求1602.h头文件,能发我邮箱吗1393474009@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