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用过R61408的液晶驱动器吗??一直都点不亮啊。。。不管是FSMC还好IO模拟

楼主:
手头上有一块R61402控制器的液晶,想用STM32的fsmc点亮。。但是一直都无法点亮,FSMC的配置是正确的,可以刷其他屏,但是这个就死活不亮,我怀疑初始化有问题,但是初始化的代码是老板给我的,他说就是这个初始化代码,有大神用过这个芯片么??能不能给个例子??

网友:
这个控制器的液晶很少见啊。最好找官方要一个例程

网友A:
我只用用过R61505,那个驱动里面的寄存器操作居然要移位的,所以一开始我用别人的驱动怎么也驱动不起来。你最好找下你卖屏的商家要驱动跟原理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只用用过R61505,那个驱动里面的寄存器操作居然要移位的,所以一开始我用别人的驱动怎么也驱动不起来。你 ...

奇葩的是我用51竟然驱动起来了。。。现在怀疑应该是初始化的时候时钟太快导致一直初始化不了。。。现在再移回stm32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奇葩的是我用51竟然驱动起来了。。。现在怀疑应该是初始化的时候时钟太快导致一直初始化不了。。。现在再 ...

太快是不可能了。那会不会是复位信号的问题没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快是不可能了。那会不会是复位信号的问题没弄好

复位那边用了很长的延时的。。。应该不是那边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太快是不可能了。那会不会是复位信号的问题没弄好

昨天也用示波器看了波形的。。。就是8080总线时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昨天也用示波器看了波形的。。。就是8080总线时序。。。

按你的情况我觉得还是硬件的问题。你把stm32的原来的驱动加多几个delay,  如果真的驱动器来那就见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你的情况我觉得还是硬件的问题。你把stm32的原来的驱动加多几个delay,  如果真的驱动器来那就见鬼。

真是日了狗了。。。。搬到stm32上面又不亮了。。。stm32已经降频降到24M了。。还是不行啊。。。用的IO模拟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真是日了狗了。。。。搬到stm32上面又不亮了。。。stm32已经降频降到24M了。。还是不行啊。。。用的IO模 ...

所以你别想频率太快的原因了,要不你程序上传上来吧。还有硬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以你别想频率太快的原因了,要不你程序上传上来吧。还有硬件

好吧。。。麻烦你了。。。我把复位时间缩短了一点结果又跑起来了。。。卖家给的代码是stm32f1的,而且延时是用的普通的nop,那个时间不好掌握。。。

网友C:
楼主,指点一下这个控制器怎么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指点一下这个控制器怎么用呀
void LCD_Init()
{
  LCD_FMC_Config();
  LCD_RST_1;
  Delay(10);
  LCD_RST_0;
  Delay(55);
  LCD_RST_1;
  Delay(55);

  LCD_WR_REG(0x11);
  Delay(20);

  LCD_WR_REG(0xB0);
  LCD_WR_DATA(0x04);

  LCD_WR_REG(0xB3);//Frame Memory Access and Interface Setting
  LCD_WR_DATA(0x02);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1);//Panel Driving Setting
  LCD_WR_DATA(0x23);
  LCD_WR_DATA(0x31);//NL
  LCD_WR_DATA(0x99);
  LCD_WR_DATA(0x21);
  LCD_WR_DATA(0x2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10);//DIVI
  LCD_WR_DATA(0x28);//RTN
  LCD_WR_DATA(0x0C);//BP
  LCD_WR_DATA(0x0A);//FP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21);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C2);//Display V-Timing Setting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06);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C8);//GAMMA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1C);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45);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29);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1C);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45);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29);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4);

  LCD_WR_REG(0xC9);//GAMMA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1C);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45);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29);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1C);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45);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29);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4);

  LCD_WR_REG(0xCA);//GAMMA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1C);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45);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29);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4);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A);
  LCD_WR_DATA(0x12);
  LCD_WR_DATA(0x1C);
  LCD_WR_DATA(0x2B);
  LCD_WR_DATA(0x45);
  LCD_WR_DATA(0x3F);
  LCD_WR_DATA(0x29);
  LCD_WR_DATA(0x17);
  LCD_WR_DATA(0x13);
  LCD_WR_DATA(0x0F);
  LCD_WR_DATA(0x04);

  LCD_WR_REG(0xD0);//Power Setting (Charge Pump Setting)
  LCD_WR_DATA(0x99);//DC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CE);
  LCD_WR_DATA(0xA6);
  LCD_WR_DATA(0x00);//CP or SR
  LCD_WR_DATA(0x43);//VC3, VC2
  LCD_WR_DATA(0x20);
  LCD_WR_DATA(0x1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D3);//Power Setting for Internal Mode
  LCD_WR_DATA(0x33);//AP

  LCD_WR_REG(0xD5);//VPLVL/VNLVL Setting
  LCD_WR_DATA(0x2A);
  LCD_WR_DATA(0x2A);

  LCD_WR_REG(0xD6);//
  LCD_WR_DATA(0xA8);//

  LCD_WR_REG(0xD6);//
  LCD_WR_DATA(0x01);//

  LCD_WR_REG(0xDE);//VCOMDC Setting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4F);

  LCD_WR_REG(0xE6);//VCOMDC Setting
  LCD_WR_DATA(0x4F);

  LCD_WR_REG(0xFA);//VDC_SEL Setting
  LCD_WR_DATA(0x03);

  Delay(100);

  LCD_WR_REG(0x2A);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1);
  LCD_WR_DATA(0xDF);

  LCD_WR_REG(0x2B);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0);
  LCD_WR_DATA(0x03);
  LCD_WR_DATA(0x1F);

  LCD_WR_REG(0x36);
  LCD_WR_DATA(0x00);

  LCD_WR_REG(0x3A);
  LCD_WR_DATA(0x55);

  LCD_WR_REG(0x29);
  Delay(20);

  LCD_WR_REG(0x2C);
//  SystemClock_Init(432,2);
  Open_BL;
}

网友C:
是8080MCU接口吗? 我要用FPGA来驱动,所以要知道时序上CS等信号保持的时间到底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8080MCU接口吗? 我要用FPGA来驱动,所以要知道时序上CS等信号保持的时间到底是多少

是8080总线。。。特别注意复位时间。。。具体的你看看手册。。。。

网友D:
楼上的问题搞定没,我也碰到此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上的问题搞定没,我也碰到此问题了,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主意好复位的时间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主意好复位的时间问题。。。。

你的驱动OK吗?我的已经驱动起来的,但是花屏,这也跟RESET时间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驱动OK吗?我的已经驱动起来的,但是花屏,这也跟RESET时间有关吗?

这个应该不是了。。。你看看有没有干扰。。。FSMC速度不要快。。。如果是用杜邦线的话。。。尽量保证在10M以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