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能整理一份关于元器件对应的封装的文档吗?我在网上找了很多都没有找到,多谢了

楼主:
新人学习AD,不过遇到很多初级的问题,还希望您能帮助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你需要什么元器件的封装就去找相应元器件的规格书就好了,一般会有介绍,而且一种元器件也有多种封装类型的。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多谢了,你这里有没有封装对应的图示呢?我现在的封装库有些命名不是按照要求命名的(感觉这么多要求,也真是难为情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什么元器件的封装就去找相应元器件的规格书就好了,一般会有介绍,而且一种元器件也有多种封装类 ...

这倒是能够学到很多,不过最近我们接受了一个短时间内学会AD这款软件的要求,元器件一个一个去找的话时间或许不太充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谢了,你这里有没有封装对应的图示呢?我现在的封装库有些命名不是按照要求命名的(感觉这么多要求,也 ...

其实具体要求可以先不管,主要看自己要用的器件与封装的正确对应。
顺便说一下,实际做PCB图制版时,好多封装还需要自己修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倒是能够学到很多,不过最近我们接受了一个短时间内学会AD这款软件的要求,元器件一个一个去找的话时间 ...

你如果现在的需求是要学会用AD软件,那你现在根本就不用讲究去弄这些元器件。你跟着个教学视频把AD的功能弄明白,把怎么绘制原理图到从原理图导到PCB,再怎么进行PCB基本的设置这些弄懂就好。直接用AD里面的库啊。用里面的拼个简单的电路弄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具体要求可以先不管,主要看自己要用的器件与封装的正确对应。
顺便说一下,实际做PCB图制版时,好 ...

额(⊙o⊙)…不过作为刚刚才开始学习的角度上,我还是觉得我应该把最基本的那些东西了解清楚,至于修改封装之类的,那也应该是学习了一段时间,有一定基础之后再去好好考虑的事儿吧,这里还是多谢提醒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现在的需求是要学会用AD软件,那你现在根本就不用讲究去弄这些元器件。你跟着个教学视频把AD的功能 ...

我已经学习了两天基本操作了,基本上已经能够绘制一块简单的PCB板,不过遇到一些不太熟悉的元器件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想原理图里边添加哪种封装了=-=(也真是丢死人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已经学习了两天基本操作了,基本上已经能够绘制一块简单的PCB板,不过遇到一些不太熟悉的元器件的时候 ...

这个很正常啊。我前面说过了就算是同一种元器件也都有好几种封装的,这个就是要靠你自己的经验积累了。你可以碰到不知道的稍微查查,有时间就画画元件和封装什么的,或者去网上弄也可以,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库,然后把元件和封装事先就先对应起来这样就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很正常啊。我前面说过了就算是同一种元器件也都有好几种封装的,这个就是要靠你自己的经验积累了。你 ...

哈哈,多谢指导

网友D:
兄弟,有一种文档叫datasheet,这个里面有介绍的。同一个元件可能会有不同的封装,所以这个您留意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兄弟,有一种文档叫datasheet,这个里面有介绍的。同一个元件可能会有不同的封装,所以这个您留意哦

嗯嗯,同一个元器件可以有多个封装这个我知道一点,不过毕竟刚刚开始了解这个,还有太多的东西不是很清楚,还请多多关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嗯,同一个元器件可以有多个封装这个我知道一点,不过毕竟刚刚开始了解这个,还有太多的东西不是很清楚 ...

那就慢慢来,哪有什么东西都等别人给您整理好了,你再去学习的呀。这样不好哦。论坛是用于交流的地方,我们一般是拒绝伸手党的哦。其实你看多了datasheet,多动手画一些封装这些都不用整理和记录的,真的,不骗你哦。

网友E:
一般刚学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动手画一画的,不过像你这种情况也有很多,初学者都会,想当年我也是一遇到找不到的元件封装,就找度娘,那时还不会玩论坛的,,想想网上找了,有时确实很方便快捷,可是自己画的更加清晰,对于你的能力是很有帮助的!要是遇到找不到的,浪费的时间其实都够你自己再画一个了,找下其规格
自己动动手,其实也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慢慢来,哪有什么东西都等别人给您整理好了,你再去学习的呀。这样不好哦。论坛是用于交流的地方,我 ...

嗯嗯,好的,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刚学的时候还是要自己动手画一画的,不过像你这种情况也有很多,初学者都会,想当年我也是一 ...

嗯嗯,正在到处去认识这些新东西

网友F:
刚开始学习,不熟悉,很正常的,不知道元件,就看数据手册吧,有时间练习一下画封装。多练习,多积累。就有感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开始学习,不熟悉,很正常的,不知道元件,就看数据手册吧,有时间练习一下画封装。多练习,多积累。就有 ...

嗯嗯,好像都是在说学硬件,学的就是经验,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