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CDC模块负载的问题。

楼主:
在做一个能带动MOS全桥(驱动直流电机)的升压模块,因为直流电流源只有7.2V的电池。全桥用IR2103驱动,驱动电压为12V,给MOS管的电压想从7.2V升到12V但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升压模块,用过XL6009升到12V也用过MC34063升到12V,两个都能驱动IR2103但是都是一接到MOS管驱动电机就烧。想问这个是升压模块的负载问题么?还是其他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网友A:
别光看电压,还得看电流,即注意功率参数,并且需要留足够余量,因为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别光看电压,还得看电流,即注意功率参数,并且需要留足够余量,因为电机的启动电流很大。

都是够的啊,XL6009做出来的电路能给的电流有1A多,原来带小电机给MOS管的电流还不到0.2A。但是用升压模块给MOS管电流就直接升到1A多然后就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都是够的啊,XL6009做出来的电路能给的电流有1A多,原来带小电机给MOS管的电流还不到0.2A。但是用升压模 ...

如果电源满足电机功率(需正确确认),那说明要么你的电源设计有问题,要么电机驱动电路有问题。

网友C:
猜测是楼主的驱动有些不对,桥式电路上下管“共同导通”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满足电机功率(需正确确认),那说明要么你的电源设计有问题,要么电机驱动电路有问题。

嗯嗯,后来换了电感,把感值减小了可以带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猜测是楼主的驱动有些不对,桥式电路上下管“共同导通”的可能性很大。

驱动用了很久的啊,没事的。。是XL6009的电感用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源满足电机功率(需正确确认),那说明要么你的电源设计有问题,要么电机驱动电路有问题。

谢谢啦。

网友:
应该是MOS管驱动电机的电路有问题,
升压电路只要能提供足够的电流不会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