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LaungchPad 有些引脚没有引出来怎么办?

楼主:
MSP430f5529 LaungchPad 有些引脚没有引出来怎么办?

网友A:
那就没办法的,除非你飞线,有些引脚默认使用了,例如接晶振或者接板载仿真器这些引脚,这些引脚是不印出来的,自己买芯片回来做个小系统版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就没办法的,除非你飞线,有些引脚默认使用了,例如接晶振或者接板载仿真器这些引脚,这些引脚是不印出来 ...

我在其他帖子上看见过引脚映射,请问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在其他帖子上看见过引脚映射,请问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你真的确定要用这么多管脚吗,要是管脚的确不够用,就其他管脚多的MCU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真的确定要用这么多管脚吗,要是管脚的确不够用,就其他管脚多的MCU

我不确定,但是ad的外部参考电压之类的引脚都没有引出来,如果我想用那个功能怎么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不确定,但是ad的外部参考电压之类的引脚都没有引出来,如果我想用那个功能怎么办?

那这样唯有换过另一个MCU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这样唯有换过另一个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