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明白这个电路的电阻有什么作用,请指导

楼主:
请大神指导

网友A:
静态偏置,防止总线浮空时因干扰产生乱码。至于为什么,建议自己好好想想。另外,图中终端电阻的阻值不对,应为120欧姆。

网友B:
R1R2是上下拉电阻,其目的是保证红蓝绿黑四条线悬空(可能是个插座)时,485芯片也能够输出正确的电平。
R3是长线端接电阻,为了与传输线阻抗匹配。但120千欧似乎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静态偏置,防止总线浮空时因干扰产生乱码。至于为什么,建议自己好好想想。另外,图中终端电阻的阻值不对, ...

谢谢,确实是120欧

网友:
引用 网友B:
R1R2是上下拉电阻,其目的是保证红蓝绿黑四条线悬空(可能是个插座)时,485芯片也能够输出正确的电平。
R3 ...

是什么传输线的阻抗

网友B:
上帖说错了,R3仅仅是保证485芯片两输入端在四条线悬空时有个直流通路,不用R3亦可,因为R1R2已经提供了直流通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帖说错了,R3仅仅是保证485芯片两输入端在四条线悬空时有个直流通路,不用R3亦可,因为R1R2已经提供了 ...

明白了,谢谢啦

网友:
看图是个RS-422/485的通信构成。
R1、R2的意图是上下拉确保电平,R3是终端电阻(应为120Ω)楼上说的都没错,但R1、R2的阻值却是或可质疑的。
因为根据RS-422/485标准,A/B是差动信号,两者压差的绝对值必须≧200mV,否则会被认为是“不定状态”。
可是若按 R1/R3/R2=5.1kΩ/120Ω/5.1kΩ 算的话,悬空时上下只能拉出几十mV,远远不够的。

网友:
话说回来,这年头不少 RS-422/485 驱动芯片是内置了防开路功能的,这时可省去外接的 R1、R2。
但是从概念上讲,这个图是有错的。

网友:
RS-485应在总线电缆的开始和末端都并接终端电阻。终接电阻在RS-485网络中取120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