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供电超额问题

楼主:
如果我的芯片工作电流需要1A   我用一个额定电流5A的电源芯片比如LM1085供电  会不会烧坏芯片啊?

网友A:
当然不会,你就是用1百万安培的电源也不会。自己想想为什么。

网友B:
如果你是恒流源,肯定会烧坏。

一般地,芯片供电首要的是保证电压正常。至于用多少电流,就看具体芯片了。而现在的通用电源芯片,输出是恒压形式。

所以,一般说法上,说电压,而说到电流的,是其负载能力。

网友:
负载电流1A,用额定的怎么能烧呢,应该有些负载宽裕度,是正合适。

顺便说一下LM1085最大电流是3A非5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不会,你就是用1百万安培的电源也不会。自己想想为什么。

谢谢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你是恒流源,肯定会烧坏。

一般地,芯片供电首要的是保证电压正常。至于用多少电流,就看具体芯片了 ...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