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熟悉ad9696的小伙伴么

楼主:
想用ad9696做一个处理100Mhz的高频信号的比较器,但是查了芯片手册,没啥进展,有熟悉这款芯片的小伙伴没,谢谢。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问题是?

你好,我想做用这个高速比较器处理高频信号,但是我没查到这个芯片的详细资料就行问问有没有熟悉这款芯片的同志。

网友:
楼主用好了没,外围电路的发下呗,要不要加上拉啊,芯片还没到没法测试啊

网友:
其实有更好的选择,然而我并不会告诉你,换什么芯片

网友:
大神有好的建议吗?你们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
阿宽,我觉得当时我们有个失误,就是只是按照DEMO电路搭了,其实可以改改参数的,上下稍微调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