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的输入输出电源的隔离问题

楼主:
光耦(如TLP521/6N137)的输入输出端的电源个地是不是都要经过严格的隔离哦?

网友:
光耦两侧电源应该是隔离的,否则使用光耦没有意义。
至于隔离到什么程度,视需要而定。

网友A:
应该是全隔离的,当然共地的半隔离也可以,但这样的话光耦只不过是一个电平转换器了,用其他电路同样可以完成,没有隔离的意义了。

网友B:
视具体电路可采用楼上的半隔离和全隔离。
分析一下光耦后面直流高电压反馈到控制回路中是否烧毁控制回路,要做个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全隔离的,当然共地的半隔离也可以,但这样的话光耦只不过是一个电平转换器了,用其他电路同样可以完 ...

如果两边的地要完全隔离的话要怎么实现呢?在两个地之间用0欧电阻单点连接可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视具体电路可采用楼上的半隔离和全隔离。
分析一下光耦后面直流高电压反馈到控制回路中是否烧毁控制回路, ...

打个比方:如果两侧的地都是数字地且都是数字5V,需要全隔离.
那么在PCB中要怎么实现呢?0欧电阻单点连接地可行么吗?两个5V又要怎么隔离?

网友:
两侧都是数字5V,还要全隔离,得看是否共地,如果共地用光耦隔离就没意义,,
0欧电阻单点连接地主要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时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个比方:如果两侧的地都是数字地且都是数字5V,需要全隔离.
那么在PCB中要怎么实现呢?0欧电阻单点连 ...

都是数字5V的隔离,如是在PCB设计中,对于是直流,小信号,低电压PCB设计的要求可以低些。输入端与输出端的边, 以免产生反射干扰线应避免相邻平行。必要时应加地线隔离,两相邻层的布线要互相垂直,平行容易产生寄生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是数字5V的隔离,如是在PCB设计中,对于是直流,小信号,低电压PCB设计的要求可以低些。输入端与输出端 ...

感谢你耐心的回答!但是我还是有一些疑问:
1、你说的“输入端与输出端”指的是什么?
2、“必要时应加地线隔离”:都是数字地,要怎么实现隔离呢?
3、如果我的板子上面只有一个数字5V电源输入的话,我要怎么在电路中把它分成两路分别加到光耦的两侧呢?

网友:
说的如是在PCB设计中,,,必要时应加地线隔离
只有一个数字5V电源输入,把它分开说明是共地,还有必要用光耦隔离吗,在PCB上处理就行了即“必要时应加地线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