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48V转24V

楼主:
DC/DC 48V转24V,大家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吗?

网友A:
电阻分压。——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的话。

网友:
简单的话如楼上所说
复杂的话做降压模块
据不同功率有不同的降压芯片做电路等方法

网友:
不隔离可以用buck,隔离可以用flyback。没什么功率就用电阻分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分压。—— 如果没有其他要求的话。

网友:
连功率都不说,显然2楼的方法最佳。

初学者该学会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