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单片机ADC12转换时,当改变转换时间后,显示频上的汉字为什么会出现乱码?

楼主:
首先声明写汉字时,中断全部都已经关闭了!

网友A:
可能是显示屏问题

网友B:
明显是显示的问题,ADC怎么还能干扰你显示了?明显是你程序设计不妥当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显示屏问题

显示屏应该不会有问题!上电后显示都是正常的!改变采样速度后,就显示乱七八糟的字!多半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明显是显示的问题,ADC怎么还能干扰你显示了?明显是你程序设计不妥当咯

ADC采样后会产生中断!可能就会打断显示!看样子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ADC采样后会产生中断!可能就会打断显示!看样子是程序的问题!

程序设计得不合理,一般中断几个周期就处理完了,对显示部分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设计得不合理,一般中断几个周期就处理完了,对显示部分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就几个周期就处理完??我中断子程序里的代码很多!几个周期就能处理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几个周期就处理完??我中断子程序里的代码很多!几个周期就能处理完???

中断服务里只需要改变一个变量说明“我进过中断”就行了,真正的中断服务放在主循环里,当这个变量被改变的时候执行这部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