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测量多种功能分别用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指示

楼主:
如何测量多种功能分别用不同颜色的发光二极管指示?思路,图及程序

网友:
先搜资料
自己找思路
确定思路了,写明思路咱们一起讨论。

网友:
。。。。。。。。先自己思考一下吧。

网友:
已经解决部分,在LED灯部分,可是实在不知道后面控制怎么弄,开关已经控制灯了,如何去控制其他功能呢?求大神指导。下面是控制灯的程序:
#ifnedf __led_H__
#define __led_H__

sbit k1=P1^0;
sbit k2=P1^1;
sbit k3=P1^2;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4;
sbit led3=P1^5;
unsigned char n;
void in()
{
        k1=1,k2=1,k3=1;
        if(!k1&k2&k3) n=1;
        if(k1&!k2&k3) n=2;
        if(k1&k2&!k3) n=3;
        if(k1&!k2&!k3||!k1&k2&!k3||!k1&!k2&k3||!k1&!k2&!k3||k1&k2&k3)n=4;

}
void out()
{
  switch(n)
  {
   case 1:led1=0;led2=1;led3=1;break;
   case 2:led1=1;led2=0;led3=1;break;
   case 3:led1=1;led2=1;led3=0;break;
   case 4:led1=1;led2=1;led3=1;break;
   default:break;
  }
}

#endif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搜资料
自己找思路
确定思路了,写明思路咱们一起讨论。

帮帮忙呗,开关灯的程序已经写好,余下的是控制其他功能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