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安装不上,求解救0.0

楼主:
          会跳出这个对话框。。。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1.确定你的计算机是64位?因你选择的安装盘是64位
2.你的电脑系统缺少文件,估计ghost版本问题,换一个操作系统版本,因报错原因是“试图创建目录时出错”
3.Multisim12.0.1安装盘有问题

网友:
这里有个12版本,下载试试
http://yun.baidu.com/s/1jGqizOE#path=/multisim12.0

网友:
如下这个是安装视频,请参考。有问题留言给我哦。
链接:
密码:jgwe
尽快下载并观看,过期不候哦。

网友:
安装这种东西,我一般都是关杀毒软件,或是跳出窗口一律同意,启动管理员权限,运行的时候右键以管理员身份启动,再就是去官网下载原版软件,然后破解
基本上都是可以顺利按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