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上拉电压

楼主:
各位大侠,我有个困扰。

我在用一颗温湿度传感器,该传感器是3.3V供电的,接口是IIC。我用的MCU是5V供电的。MCU和sensor之间通过IIC通讯。

如果IIC总线上拉到3.3V,我担心MCU不能识别电平。如果上拉到5V,我担心会不会损坏sensor.

IC的损坏一般是由于大电流,IIC上拉到5V但是上拉电阻大一点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对异种电压系统间的连接,IIC规程手册里有个参考电路可用。

网友:
想简单点的话,有专用芯片可用,例如:●PCA9517A

网友:
根据具体器件的特性设计具体电路。

一般5V的单片机,对于3.3V器件作数据输入,是可以直接用,通常会成功,并且数据交换也比较可靠。但是,正规的设计不建议这样用,毕竟不规范。

再一种办法是,IIC的输出一般是开漏的,上拉到5V不会有问题,而对于输入,就要认真考虑了,如果能承受5V电压倒是没问题的,不能承受5V电压时就不能使用。

最好还是使用相同电压的器件,会免去好多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把上拉电阻取得大一点,会不会有所帮助

网友:
理论上,3.3V输入5V的端口,也可以实现功能。
可采用MOS分离电路实现电压的转换,也可以采用I2C稳压芯片实现I2C电平的转换。

网友:
用3.3K电阻上拉,具体怎么算的,这上面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的清楚,可以找I2C应用手册

网友:
看看芯片手册的描述吧,很多时候,5V的芯片,3.3V是可以识别的。或者串联适当的电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