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单片机MB95F334没有外接晶振和复位电路,要如何配置寄存器才能使单片机工作?

楼主:
富士通单片机MB95F334没有外接晶振和复位电路,要如何配置寄存器才能使单片机工作?

网友A:
内置晶振的芯片也不少啊,这种问题认真看一下datasheet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置晶振的芯片也不少啊,这种问题认真看一下datasheet就知道了

看看着手册配置寄存器,就是没有成功

网友:
谢谢回复,看看着手册配置寄存器,就是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