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3.h"

楼主:
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core_cm3.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会弄,求助大神

网友:
遇到组织了,曾经我也遇到过,每次打开都这样,至于解决办法,我也不知道,后来重装过系统,然后重新装的keil V4,问题没再出现过,比较神奇

网友:
MDK的安装中要注意两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1. 就是CMIS的pack的安装;
2. 就是你器件的具体型号的pack的安装

您的第二张图片可以忽略,直接关闭即可,不管他。

网友:
pack没装吧?在线更新不了试试离线的

网友:
看看能不能搜索到“core_cm3.h”,路径什么的有关系吗。keil5不是很熟悉。用的keil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