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unchpad扩展板的按键以及显示问题

楼主:
我现在设计了一个程序想通过扩展板上的4个按键来控制lcd屏幕输出数值大小,key1用来进行每一位的加,key用来执行每一位的减,key3用来开始开始更改或者更改完成,key4用来切换需要修改的位。然后theunit_buffer用来缓存个位上的数值,decade_buffer用来缓存十位数的数值,db则是以后想给dac赋值用的参数。在按下“开始更改”按键之LCD屏会在需要修改的对应位后面显影一个小数点,如果通过key4更改需要修改的位,则点的位置也会改变,再次按下“开始修改”按键(key3)之后,小数点会消影。后现在我将下面代码烧写到单片机,但是它只能执行初始化,显示00dB,对于任何按键操作都没有反应,比如我按key3(开始更改按键),并不会有小数点出现在LCD上,之后按下key1,key2也没有勇,LCD上的数值不会有改变。现在想向各路大师请教一下,看看能不能发现我的程序有什么问题。先谢过!
下面是程序:
#include <msp430.h>
#include"TCA6416A.h"
#include"HT1621.h"
#include"LCD_128.h"

#define myMCLK                        16000000

int flag = 0;//更改标志位
int theunit_buffer = 0, decade_buffer = 0;//各位缓存和十位缓存
int db = 0;//放大倍数
int position = 0;//位置标示

void WDT_init();
void I2C_IODect();                                 //检测事件确实发生了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P1DIR = 0;
        P2DIR = 0;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DCO to16MHz */
    DCOCTL = CALDCO_16MHZ;
    TCA6416A_Init();            // 初始化IO扩展口
        HT1621_init();                        // 初始化lcd_128
    _enable_interrupts();        //使能总中断
    //----提示初始化成功----
            PinOUT(0,1);           // 指定0号管脚输出为1
            PinOUT(1,0);           // 指定1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2,1);           // 指定2号管脚输出为1
            PinOUT(3,0);           // 指定3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4,1);           // 指定4号管脚输出为1
            PinOUT(5,0);           // 指定5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6,1);           // 指定6号管脚输出为1
            PinOUT(7,0);           // 指定7号管脚输出为0

        while(1)
        {
                PinIN();
                I2C_IODect();
                LCD_DisplayDigit(theunit_buffer, 5);
                LCD_DisplayDigit(decade_buffer, 4);
            LCD_DisplaySeg(_LCD_dB);
                HT1621_Reflash(LCD_Buffer);
                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将SR寄存器例LPM0_bits对应的位置1

        }
}
/**********I2C扩展IO中断事件处理函数***************/
void I2C_IO10_Onclick()//加
{
        if (flag != 0)
        {
                if (position == 0)
                {
                        theunit_buffer++;
                        if(theunit_buffer==10) {theunit_buffer=0;}
                }
                if (position == 1)
                {
                        decade_buffer++;
                        if(decade_buffer==10){decade_buffer=0;}
                }
        }
}
void I2C_IO11_Onclick()//减
{
        if (flag != 0)
        {
                if (position == 0)
                {
                        theunit_buffer--;
                        if(theunit_buffer<0){theunit_buffer=9;}
                }
                if (position == 1)
                {
                        decade_buffer--;
                        if(decade_buffer<0){decade_buffer=9;}
                }
        }
}
void I2C_IO12_Onclick()//确认|更改
{
        if (flag == 0)//第一次按下
        {
                flag++;
                theunit_buffer = db % 10;
                decade_buffer = db/10;
                LCD_DisplaySeg(60);

        }
        else//写入修改并复位
        {
                db = decade_buffer * 10 + theunit_buffer;
                flag = 0;
                position = 0;
                LCD_ClearSeg(52);
                LCD_ClearSeg(60);
        }
}
void I2C_IO13_Onclick()//换位
{
        if (flag != 0)
        {
                position ^=1;
                if(position==0)
                {LCD_ClearSeg(52);LCD_DisplaySeg(60);}
                else if(position==1)
                {LCD_ClearSeg(60);LCD_DisplaySeg(52);}
        }

}
void I2C_IODect()                                         //检测事件确实发生了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Past=0,KEY_Now=0;
        KEY_Past=KEY_Now;
        //----判断I2C_IO10所连的KEY1按键是否被按下------
        if((TCA6416A_InputBuffer&BIT8) == BIT8)
                KEY_Now |=BIT0;
        else
                KEY_Now &=~BIT0;
        if(((KEY_Past&BIT0)==BIT0)&&(KEY_Now&BIT0) !=BIT0)
                I2C_IO10_Onclick();
        //----判断I2C_IO11所连的KEY2按键是否被按下------
        if((TCA6416A_InputBuffer&BIT9)== BIT9)
                KEY_Now |=BIT1;
        else
                KEY_Now &=~BIT1;
        if(((KEY_Past&BIT1)==BIT1)&&(KEY_Now&BIT1)!=BIT1)
                I2C_IO11_Onclick();
        //----判断I2C_IO12所连的KEY3按键是否被按下------
        if((TCA6416A_InputBuffer&BITA) == BITA)
                KEY_Now |=BIT2;
        else
                KEY_Now &=~BIT2;
        if(((KEY_Past&BIT2)==BIT2)&&(KEY_Now&BIT2) ==0)
        {
                I2C_IO12_Onclick();
        }
        //----判断I2C_IO13所连的KEY4按键是否被按下------
        if((TCA6416A_InputBuffer&BITB) ==  BITB)
                KEY_Now |=BIT3;
        else
                KEY_Now &=~BIT3;
        if(((KEY_Past&BIT3) == BIT3)&& (KEY_Now&BIT3) == 0)    //
        {
                I2C_IO13_Onclick();
        }
}

网友:
然后这个程序是我在教材上一个例程的基础上修改的,下面附上例程代码:
/*警告:由于G2 LaunchPad上的LED2使用了P1.6(I2C引脚),所以所有涉及到I2C的实验都必须把P1.6跳线拔除,包含本例程!
* main.c
*/
#include"MSP430G2553.h"
#include"TCA6416A.h"

void WDT_init();
void I2C_IODect()        ;                                 //检测事件确实发生了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关狗
    BCSCTL1 = CALBC1_16MHZ;      /* Set DCO to 8MHz */
    DCOCTL = CALDCO_16MHZ;
    TCA6416A_Init();                        // 初始化IO扩展口
//----提示初始化成功----
        PinOUT(0,1);           // 指定0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1,0);           // 指定1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2,1);           // 指定0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3,0);           // 指定1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4,1);           // 指定0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5,0);           // 指定1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6,1);           // 指定0号管脚输出为0
        PinOUT(7,0);           // 指定1号管脚输出为0
        WDT_init();
        while(1)
        {
                PinIN();
                 I2C_IODect();
                 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
/********WDT初始化函数**********/
void WDT_init()
{
        //-----设定WDT为-----------
        WDTCTL=WDT_ADLY_16;
        //-----WDT中断使能----------------------
    IE1 |= WDTIE;
}

/***********WDT定时中断函数*************/
#pragma vector=WDT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watchdog_timer(void)
{
//        PinIN();
//         I2C_IODect();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0_bits );
}
/**********I2C扩展IO中断事件处理函数***************/
void I2C_IO10_Onclick()
{
        static unsigned char turn = 1;
        turn ^= BIT0;
        PinOUT(0,turn);         //指定0号管脚输出为0&1
        PinOUT(1,turn);         //指定1号管脚输出为0&1
}
void I2C_IO11_Onclick()
{
        static unsigned char turn = 1;
        turn ^= BIT0;
        PinOUT(2,turn);         //指定2号管脚输出为0&1
        PinOUT(3,turn);         //指定3号管脚输出为0&1
}
void I2C_IO12_Onclick()
{
        static unsigned char turn = 1;
        turn ^= BIT0;
        PinOUT(5,turn);         //指定5号管脚输出为0&1
        PinOUT(4,turn);         //指定4号管脚输出为0&1
}
void I2C_IO13_Onclick()
{
        static unsigned char turn = 1;
        turn ^= BIT0;
        PinOUT(6,turn);         //指定6号管脚输出为0&1
        PinOUT(7,turn);         //指定7号管脚输出为0&1
}
void I2C_IODect()                                         //检测事件确实发生了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Past=0,KEY_Now=0;
        KEY_Past=KEY_Now;
        //----判断I2C_IO10所连的KEY1按键是否被按下------
        if((TCA6416A_InputBuffer&BIT8) == BIT8)
                KEY_Now |=BIT0;
        else
                KEY_Now &=~BIT0;
        if(((KEY_Past&BIT0)==BIT0)&&(KEY_Now&BIT0) !=BIT0)
                I2C_IO10_Onclick();
        //----判断I2C_IO11所连的KEY2按键是否被按下------
        if((TCA6416A_InputBuffer&BIT9)== BIT9)
                KEY_Now |=BIT1;
        else
                KEY_Now &=~BIT1;
        if(((KEY_Past&BIT1)==BIT1)&&(KEY_Now&BIT1)!=BIT1)
                I2C_IO11_Onclick();
        //----判断I2C_IO12所连的KEY3按键是否被按下------
        if((TCA6416A_InputBuffer&BITA) == BITA)
                KEY_Now |=BIT2;
        else
                KEY_Now &=~BIT2;
        if(((KEY_Past&BIT2)==BIT2)&&(KEY_Now&BIT2) ==0)
        {
                I2C_IO12_Onclick();
        }
        //----判断I2C_IO13所连的KEY4按键是否被按下------
        if((TCA6416A_InputBuffer&BITB) ==  BITB)
                KEY_Now |=BIT3;
        else
                KEY_Now &=~BIT3;
        if(((KEY_Past&BIT3) == BIT3)&& (KEY_Now&BIT3) == 0)    //
        {
                I2C_IO13_Onclick();
        }
}

再就是我把例程烧写到单片机上之后按按键也不会有什么反应,觉得很奇怪

网友:
嘛,问题已经解决,原来是拓展版和launchpad之间接触不良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