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请教各位大神,电动汽车电源系统为何选用72V、96V?

楼主:
本人为纯电动汽车领域刚入门菜鸟,请教各位大神,为何电动汽车电源系统要选用72V、96V,甚至也有选用80V的?我知道这跟选用的电池有很大关系,但是否还有别的考虑?

网友:
有没有看到的大神,坐等回复。。。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一般烧油的小轿车电瓶是12v,大卡车是24v

网友:
这是安全和损耗均衡考虑的结果。
元器件、电路、导线等的电阻是无法任意降低的,工作电压低则电流大,电流大则损耗大。同样输出功率,比如1000瓦,可以是100V*10A,也可以10V*100A,假设线路电阻是0.1欧姆,自己用欧姆定律算算线路损耗那个大。
类似的,主干输电线路为什么要采用高压甚至是特高压,同样道理。所有这些仅仅是初中物理知识就能解决的问题,想想自己为什么不会运用初中所学的知识,这可不是“遗忘”可以说的过去的。
那么为什么电动车不采用更好的工作电压呢?这个问题自己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清楚,一般烧油的小轿车电瓶是12v,大卡车是24v

动力电池跟启动电池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网友:
对,动力电池跟启动电池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网友:
动力电池跟启动电池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但是我也觉得72V,96V电压有点不太安全啊 。希望我是多想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