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赛的单片机最小系统必须自己做么

楼主:
能不能直接用成品板

网友:
您好,一般的电赛的时间都是比较紧张的,所以没有时间画板后再去打板。所以电赛中都没有明确规定必须自己做。所以一般情况下,你可以尝试用开发板,就是那种不是太大,而且呢,IO引脚都印出来的那种开发板。这样,你做项目的时候也方便一些

网友:
我也这样想,但是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网上有那种最小系统的成品板子,自己平时做东西也能用到。

网友A:
电赛我用的是430的launchpad,觉得还是方便一个联系的时候运放电路的蚀刻都快把自己累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赛我用的是430的launchpad,觉得还是方便一个联系的时候运放电路的蚀刻都快把自己累死了

launchpad?那么几个io口够用么我倒是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unchpad?那么几个io口够用么我倒是有一个

我们做的运放,单片机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电压的值控制agc的增益大小以及增益的设定,launchpad还有一块配合的拓展板,上面有io扩展芯片,占用3个io口扩展出16个io口

网友:
不是吧!我们老师说不得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