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大神如何做放大整形电路

楼主:
课程设计做频率计,现在只差前级放大整形电路,要求1hz-1Mhz,幅度0.5v----5v,输出TTL 电平,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
专门为你画个图:

图中,调整R1,使G极在1V左右,以使最小输入幅度时可以导通即可。

C1取大于10uF

网友:
幅度0.5V~5V,频率最高1MHz,这个比较容易。
你打算用运放做?还是用分立元件做?

网友A:
0.5时,还不能被施密特触发器触发。要不然,直接接个施密特就可以了。

将0.5V1Mhz放大非常容易,因为频率不高,信号不弱,随意搞个管子就可以。

网友B:
这种课程设计明显是让用5555的吧
找一下555施密特触发器用于整形变换电路,参考一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时,还不能被施密特触发器触发。要不然,直接接个施密特就可以了。

将0.5V1Mhz放大非常容易,因为频 ...

怎么弄?请大神细教,实在对信号这方面理解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课程设计明显是让用5555的吧
找一下555施密特触发器用于整形变换电路,参考一下就行了

我们没有NE555芯片,只用89C51和一些运放,所以网上找的都是555,既看不懂也不会用

网友:
幅度0.5v----5v

究竟是下面的哪种情况?
①. 输入是0.5V~5V的单端电压,幅值稳定(4.5V)
②. 输入是差动电压,幅值在0.5V~5V之间可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门为你画个图:

图中,调整R1,使G极在1V左右,以使最小输入幅度时可以导通即可。

...

谢谢谢谢,太感谢大神了,

网友:
我也在做频率计,不知道你频率计做的怎么样了啊,我主芯片还没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