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求教计算脉宽的方法,不知道怎么求

楼主:
要求测量信号的频率,周期,脉宽。
现在只剩脉宽了,不知道怎么算
脉冲宽度测量

  a.测量范围 信号:脉冲波;幅度:0.5V~5V;脉冲宽度100μs
  b.测量误差
1%
在百度上看到的

脉宽由信号的周期和占空比确定,其计算公式是脉宽W=T×P(T:周期,P:占空比)。
占空比计算方式是:
左对齐方式:
占空比 = [ (PWMPERx - PWMDTYx) / PWMPERx ] × 100%
中心对齐方式:
占空比 = [ PWMDTYx / PWMPERx ] × 100%
周期的计算公式:
左对齐方式:
输出周期 = 通道周期 × PWMPERx
中心对齐方式:
输出周期 = 通道周期 × PWMPERx × 2
可是连PWMPERx,PWMDTYx都不知道什么意思,求大神们看看,教教我

网友A:
频率和周期互为倒数,两个之中知道了一个,另一个已经出来了。
脉宽是高电平持续时间(或者低电平持续时间)。
如果知道了占空比,脉宽不必测量,计算即可。
但你的标题中说的是“计算”,正文第一行说的是“测量”。倒底是“计算”还是“测量”,这是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和周期互为倒数,两个之中知道了一个,另一个已经出来了。
脉宽是高电平持续时间(或者低电平持续时间) ...

测量,是用仿真的方式测量,但不了解脉宽,所以不知道用啥方法。就比如之前的周期可通过它是频率的倒数求出,因此想到它是否与周期频率有关,然后也用公式计算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是用仿真的方式测量,但不了解脉宽,所以不知道用啥方法。就比如之前的周期可通过它是频率的倒数求 ...

“是用仿真的方式测量”
仿真测量?
用示波器即可读出脉宽。
顺便读出周期,也就知道了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用仿真的方式测量”
仿真测量?
用示波器即可读出脉宽。
顺便读出周期,也就知道了频率。

教教我好不嘞

网友:
仿真示波器屏幕上有两个游标(绿色箭头所指),可以用鼠标左右拖动。
两个光标分别拖动到脉冲的前后沿,在下面的窗口中可以直接读出两光标位置所代表的时刻以及两光标时刻差也就是脉冲持续时间(T2-T1)。

网友:
你用的是multisim,我要用ISIS编程。这个仿真示波器当然容易看出来,我现在知道脉宽的概念了,可是由于用按键控制显示不同的测量值,有点麻烦的样子

网友:
已解决,谢谢各位大神抽空看了我发的帖子,真心感谢,好人都有好运哦。以后我也尽可能的去帮助其他人。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