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手,最近在学习msp430,在看时钟这块的东西,感觉时钟这块挺复杂的,求大神指点一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
MCLK,SMCLK,ACLK,没什么复杂的,新手用Grace配置一下

网友A:
时钟的问题,就看时钟源,分频,倍频,对应提供给哪个外设。结构清楚了,再根据对应的寄存器的配置,去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的问题,就看时钟源,分频,倍频,对应提供给哪个外设。结构清楚了,再根据对应的寄存器的配置,去理解 ...

哦哦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的问题,就看时钟源,分频,倍频,对应提供给哪个外设。结构清楚了,再根据对应的寄存器的配置,去理解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