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200烧录问题!

楼主:
询问CC3200的SDK里的example的out_of_box如何烧录到板子里面,请问我应该怎么做?

我的过程是先用
(1)  uniflash--->设置format
                  --->service pack programming(CC31xx_CC32xx_ServicePack_1.0.0.10.0--->servicepack_1.0.0.10.0.bin)
                  --->/sys/mcuimg.bin(的url路径选择
E:\arm\ti\CC3200SDK_1.1.0\

cc3200-sdk\example\out_of_box\ewarm\Release\Exe\oob.bin

                                               设置三个选项Erase,Update,Verify---->最后program)

(2)  然后开启IAR--->project(的oob.ewp)

(3)  自己的路径:E:\arm\ti\CC3200SDK_1.1.0\cc3200-sdk\example\out_of_box\html\setup.html
       进入这个网址
        http://mysimplelink.net
      结果失败

   我试好几天了,拜托帮个忙,谢谢

过程1

过程2

过程3

过程4

网友:
用 Uniflash open out of box 的 ucf 档
就可直接烧录进去
然後记得 port 脚 要改成自己的

网友:
你format以后, sflash里面的html 文件都没有了。建议直接打开OOB历程里面的ucf工程,然后再烧入bin文件和html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