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解答:MSP430F149SPI串行通信问题

楼主(2015-07-29):
菜鸟求解答:MSP430F149SPI串行通信问题
MSP430F149的SPI串行通信中,主机模式时,从机接收的数据来自哪?从机发送的数据是哪来的?还有MOSI,SOMI和复用引脚URXD_,UTXD_有什么关系吗?
求大神解答,不胜感激
通信

网友A:
主机模式时,从机接收的数据来自哪?
从机接收的数据当然来自主机的MOSI, 主出从入。写入主机的TXBUF中即可。
从机发送的数据是哪来的?
从机发送的数据应该要能够根据主站命令区分。这个具体我也没实现过。从站的话处理器不好实现啊,SPI读到到的就是8-16位的数据。如果你非要实现从站功能,一个简单的方法可能就是主站数据中第一个字节的命令返回不同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