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尖峰

楼主:
我采用的电路如下图所示,但是测的R3两端的波形如下图所示,有很大的尖峰,大家有没有谁知道怎么抑制或吸收尖峰啊

没有加RCD

网友A:
把R1的10欧适当增大到30欧再测量一下

网友B:
基本正常。这是驱动脉冲前后沿经门极-源极之间电容产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把R1的10欧适当增大到30欧再测量一下

我把R1换成100欧的都没什么效果,也不知道是哪儿出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基本正常。这是驱动脉冲前后沿经门极-源极之间电容产生的。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尖峰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把R1换成100欧的都没什么效果,也不知道是哪儿出的问题

10欧换100欧没有效果,怀疑测量误差
一个mos管驱动电阻的增大,一定会改变驱动电压上升很缓慢,驱动电阻增加可以降低MOS开关的时候得电压电流的变化率,要不再增大一些看看极限情况。
看楼主的图频率不是很高,应该有变化
要不就改变PWM,降低开关速度来减少反峰尖峰
需要看到变化再来解决问题,要不说明MOS管有问题

网友D:
二极管先串联一个电阻之后在和r1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极管先串联一个电阻之后在和r1并联。

这样能改善尖峰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0欧换100欧没有效果,怀疑测量误差
一个mos管驱动电阻的增大,一定会改变驱动电压上升很缓慢,驱动电阻 ...

我在mos的ds间并联了一个RDC电路,下面的尖峰有点变小,但是基本上没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尖峰啊

你想降低这个尖峰,目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在mos的ds间并联了一个RDC电路,下面的尖峰有点变小,但是基本上没什么效果

建議你把RDC並在R4位置, 另外加多一組RDC並於LED0位置

网友:
布线问题。

网友:
这应该是Gs间的寄生电容引起的  消除方法  减小R1电流 和在R4上增加 吸收 应该是有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