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 核生成RAM ,完美仿真,不过还有一点小细节想请教各位大神

楼主:
3芯积分
用 ip 核生成的单口RAM 1024*8的大小 仿真图已经出来,正确无误,只是还有一点小疑问 程序刚开始我是对RAM进行写操作,所以wren 置为了1 ,为什么这时候输出端q还有输出呢,并且是从第2个时钟(地址为2时)开始有的输出 以至于到了最后我把 RAM写满后 把wren 置为了0,进行读操作,输出是从 第2个时钟(地址为2时)才开始输出, 我写数据的时候是从地址1开始写入的啊,所以我的疑问是: 1. 我在写数据的时候不应该有输出啊 2 .我是从地址1开始写入的,输出时也应该是用地址已开始输出才对啊。。。 附仿真写开始的截图,和读开始的截图, 以及顶层文件的截图 和 控制程序的代码 还请各位大神给指点指点。。。
  1. 控制模块代码:

    module RAM_contral

(
input clk,
input rst,
output reg [9:0] address,
output reg [7:0] data,
output reg wren //读写控制线
);
/************************************/
reg state; //状态寄存器
/***************************************/
always[url=home.php?mod=space&uid=496176]@[/url]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
begin
if (!rst)
begin
address <= 0;
data <= 0;
wren <= 0;
state <= 0;
end
else
begin
case(state)
0: begin
wren <= 1; //写使能打开
if (address < 1023)
begin
address <= address + 1;
data <= data + 1;
end
else
begin
address <= 0;
data <= 0;
wren <= 0;
state <= 1; //数据写满跳到下一个状态
end
end
1: begin
if(address < 1023)
address <= address + 1;
else
address <= 0;
end
default:state <= 0;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顶层文件

顶层文件

仿真开始

仿真开始

仿真结束

仿真结束

网友A:
一次读写需要2个时钟周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次读写需要2个时钟周期。

             哇塞。就这么简单啊。。。

网友:
一般RAM读命令与输出数据有一个时钟的延迟

网友:
能不能看一下楼主的测试激励代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