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栅场效应管 ----- 可控增益放大器的最经济选择

楼主:
             双栅场效应管有一个源极、一个漏极和两个栅极,在金属栅极与沟道之间有一层二氧化硅绝缘层,因此具有很高的输入电阻,其中两个栅极是互相独立的,使得它可以用来作高频放大器、混频器、解调器及增益控制放大器等。

         双栅场效应管是一个管子中有两个控制极。从结构上看可以认为是两个单栅场效应管的串联,增加了第二栅极g2,它具有一定的屏蔽作用,使得漏极与第一栅极之间的反馈电容变得很小,

        下图所示是双栅场效应管高频放大器。双栅场效应管高频放大器从结构上来说可以认为是共源-共栅放大器的形式。值得注意的是栅g2的电压时可以改变场效应管正向传输特性曲线的斜率,从而改变高频放大器的增益。

下图为BF998的传输特性

从图可见,其两个栅极对增益的控制是非常好的。

以下是它的典型应用(800MHz):

网友:
发现EE有这方面的资料:
《双栅场效应管混频电路设计》
http://dl1.eeworld.com.cn/fd.php ... zdwOHk4dXlqQit0b2c=

网友A:
感觉就象似曾相识的电子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就象似曾相识的电子管

是的。电子管很容易做成多栅极。这种管子也是在电子管电路的启发下产生的。
但现在多双门极管比当初的电子管性能好得多。

网友:
也可以说是像 cascode拓扑,
电子管可以造到五栅(也许还可更多)极,也似乎仅止于栅极,但半导体的多极结构却通常用于逻辑电路。

网友:
电子管的各个极名称不同,但除屏(或板)及阴极外,其他都是控制极,
半导体有源器件,如果作模拟器件之用,双栅有好效果,如果栅(控制极)数更多又如何(又有否必要),似乎还没人研究过。